400w 的+5V加負載1A,就斷電了~~

楼主(2013-11-23):
請問一下,以一顆400W的POWER 我試著把+5V,加負載1A就斷電了,不知是那的問題?

网友:
問診通常要先先來一張裸照吧
不然你自己把它脫光光看看也可以
總是先『目測』一下

网友:
違反版規.
請補幾張照片,說明廠牌等等資料,若不補充資料會被丟入垃圾筒喔.
依你目前的描述,大概只有神能幫你.

网友:
哪一種負載  線性  感性  容性
哪一隻腳   5V   5VSB   -5V
哪一種情況    預備   開機   (電源供應器的狀態)
線路有無接錯
用有電壓 電流 表下去監測嗎
拍個圖  好嗎

网友:
+5V加負載1A就斷電

電腦的電源是多組輸出的,建議你在+12V也加個負載再試試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指導,下次小弟會改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