鋰聚合物電池問題請教!

楼主(2013-11-23):
我這邊的一台故障的行動電源!

拆開量測電池電壓剩不到1V,

這還有救嗎?我拿充電器去充也沒反應= =a

网友:
把電池拆下來,用電池解救法試看看.
以約10mA的電流去慢充,可能要充很久...很久,然後再測看看,若是電壓有增加,表示還有機會.

另一種較危險的方法,以2~3倍電池的電壓去做瞬間充電,時間低於0.5秒,大概就是碰一下,若是要試這種,要注意安全喔.

网友:
用5v串電阻去充看看吧
要掛電壓表,並且人在旁監視

网友:
拿不同的充電器試看看,我參與團購的中古筆電電池有幾顆是0v~0.2v,我以為品質筆較好的那顆充電器充不起來,但另一個可以,充1~2小時候就有3.7v左右,因為還有別的0v電池想救看看,再拿去別的充電器就可以繼續充了。這兩個充電器都是4.2V 650ma的說。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解說,小弟在試試看!

那18650電池可以充,但是充完量電壓的時候,電壓會快速下降,

這代表這顆壞掉了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解說,小弟在試試看!

那18650電池可以充,但是充完量電壓的時候,電壓會快速下降,

我有好幾顆18650電池也是
充完量電壓候,電壓會快速下降
應該是壞了

网友A:
各位前輩:

cell在充完電後,需要靜置一段時間在量測voltage,會比較準
充飽電開始量測的voltage我們稱為浮充電壓,好像只有鋰電池會
這樣也許是內部化學反應,有錯誤的話請各位前輩指導!!

Best Regards

楼主:
我拿別顆電壓0V的手機電池用同一個充電器充,
結果那顆有反應,充一下子就回到3.5V左右了!
那顆壞的連充電器的燈都沒亮= =

這顆行動電源也不好改18650的!
18650太胖了,塞不下去=□=
拿一顆長江的電池標2800mah去試是可以開機的(好像灌水的,比標1800mah還要小顆= =)

電路板是好的,要找電池就麻煩了= =a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解說,小弟在試試看!

那18650電池可以充,但是充完量電壓的時候,電壓會快速下降,

在充放電  電池還沒醒
大約3次   之後若還是一樣 就n_085|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位前輩:

cell在充完電後,需要靜置一段時間在量測voltage,會比較準

很多電池都是這樣

電壓表上去 電壓都OK 或高一些
這時候可以放一陣子  或是接個消耗0.1A~0.5A的負載
就可以測到真正的電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