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捷寶熱水瓶 JAP6268 加熱系統故障 維修實例

楼主(2013-11-23):
冬天到了!

前幾天把風塵已久的熱水瓶拿出來使用,

加水插電後過了一個多小時,熱水瓶還在煮

當下立即斷電,還好發現的早水還剩一半多

不然有可能乾燒了!

死馬當活馬醫,所以來修修看嘍~

▲再煮沸控制電路板上的故障的繼電器 SK-PS-S12DM

▲燒到貫穿了

▲燻黑的接頭

▲再煮沸控制電路板背面

▲再煮沸控制電路板正面

▲繼電器短路

▲剛好家中沒有相容的繼電器,直接取消再煮沸的功能,等有去光華在買..

▲外殼熱到變形的繼電器

▲另一個角度

▲另一個角度

▲固定電熱線的端子台

▲保險司與控制煮沸的溫度開關

▲防乾燒溫度保險司與溫度開關

▲控制煮沸的溫度開關 KSD201 94度

▲熱水瓶型號

▲裝準備回去

▲裝水準備上電測試

▲加熱中..

▲成功! 不再持續加熱

网友A:
這個會燒成這樣 ~~

看起來接點接觸不良 , 導致接點過熱 , 最後熔解黏住 !!!

蠻危險的 ~~

你可以測一下這組電路的電流 (輔助加熱器的電流) !!

看繼電器的接點規格 , 是否符合安全範圍內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會燒成這樣 ~~

看起來接點接觸不良 , 導致接點過熱 , 最後熔解黏住 !!!

加熱電流約 6.6A
保溫電流約 0.28A

繼電器上標 10A 125VAC
可能繼電器品質不好,導致接觸不良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熱電流約 6.6A
保溫電流約 0.28A

那電容也要看一下 !!

如果不良的話 , 繼電器可能無法有效閉合 !!

接點會抖動 , 吸磁不良 !!!

產生火花造成接點不良 !!

网友:
CN4接頭記得處理一下~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B:
日子久了沒用  接點上產生氧化物
上電時氧化物被融接在一起了

還好發現得早n_081|

電熱水器 建議不要用  很吃電費
拔掉他用燒瓦斯的方式(跟古早人一樣)
電費至少可以省下30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日子久了沒用  接點上產生氧化物
上電時氧化物被融接在一起了
拔掉他用燒瓦斯的方式(跟古早人一樣)
電費至少可以省下300元

不要用燒瓦斯的方式.....還要顧....
用電壺來燒電費也沒多少呀.......既不用顧且效率也還蠻高的喔!!!

我是買一個3百多元...不鏽鋼的..

网友C:
這種繼電器,安全範圍在5安培內
小弟試過30v3a,用訊號產生器方波1HZ
沒幾分鐘就掛了

如果可以將插pin換掉,繼電器換更高規格
或者將此功能廢掉

只要加水時,不要加生水
畢竟加熱到煮沸與純保溫  電費有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種繼電器,安全範圍在5安培內
小弟試過30v3a,用訊號產生器方波1HZ
沒幾分鐘就掛了

方波用 MOSFET下去產生,壽命較長
切換速度也比較快~

後來打算把再煮沸功能廢了,
想再換更高規格繼電器,萬一出現同樣問題,
家中又沒人,這樣子還蠻危險的

現再加了一個定時期器,清晨6到早上9點,
這樣省電多了

网友:
該不該用電熱水瓶得視家庭使用環境,例如...
1.是否經常會使用到熱水?
例如泡茶、泡咖啡、沖牛奶、泡麵

2.家中人口數量、燒開水的方式..
例如家中人多,使用電熱水頻燒開水,加上泡茶沖咖啡等
需求,很可能電熱水瓶使用很頻繁...

透過定時開關將深夜時段切斷電源不保溫的確可以省電,
或者乾脆睡前就把插頭拔掉,早上起來把涼開水倒出重燒
一壺。該不該用這玩意得看生活模式等多項細節....

不然....

用大茶壺燒開水作為涼開水主要來源..

用保溫效果好的保溫壺做為平時不用
很燙的熱開水來源...

网友:
這種也能修 ~ 強者

恭喜完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