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P5P410 上電無代碼

楼主(2013-11-23):
現在上電後量測mos管下管G級都無電壓,有3顆電源晶片其中1個在IO夾縫內不好量,另一個是UTC LM893
上電量 第1腳0.29V
            2  4.36V
            3  1.88V
            4   0V
            5   5.07V
            6  0.30V
            7  4.35V
            8  2.26V
另一個UP6281S8
         第1腳0.29V
            2  11.84V
            3  0.02V
            4   0V
            5~8   0V
又量測MOS旁電感Y 1R21X兩顆都無電壓~ATX 12V電源座電感有12V電壓

楼主:
更正另一個UP6281S8
          第1腳0.29V
             2  11.84V
             3  0.02V
             4   11.98V
             5~8   0V

网友:
沒圖看無,把你測量的物品,IC近照,都PO上來,最好是把DATASHEET的IC腳位定義圖貼上,

你不會想讓看你文章的先進,一邊看後還要去找同型號版,再上網查IC定義?????

若是您都把這些都準備好,看文章的先進,有經驗的就會直接給您指點了!!

所以板規為何要設定,需圖文並茂的用意!!

楼主:
更正:現在上電後量測mos管下管G級都無電壓,有3顆電源晶片其中1個在IO夾縫內不好量,另一個是UTC LM393
上電量 第1腳0.29V
            2  4.36V
            3  1.88V
            4   0V
            5   2.26V
            6  4.4V
            7  0.3V
            8  5.07V另一個UP6281S8         第1腳11.84V   2腳  1.6V    3腳  0.03V  4腳   11.98V   5~8腳   0V
麻煩大家幫忙~是不是集成IC故障
好的~我去拍照等一下

楼主:
不跑碼,REST燈長亮

不跑碼,REST燈長亮

上電後量測

上電後量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正:主機板是ASUS P5P41D
傳一張比較大的圖

640*480

640*480

网友:
既然 12V 電插可開機就應該不是電源部分壞應該朝向 Reset 方向

1. 收摸摸看所有晶片是否有高溫現象 ( 如 i/o , 網路晶片 )

2. 刷刷 bios 看看

3. 再不可以就送修吧!

网友:
PWM供電電路中場效電晶體的D極有電壓,G、S無電壓....代表啥?

S代表輸出.......無輸出

G代表控制.......無控制

所以CPU核心供電異常.......

你可以檢查一下電源管理晶片運作條件都滿足沒有,如果滿足了
很可能就是電源管理晶片故障。若沒有滿足代表主機板啟動程序
過程中有問題導致電源管理晶片不工作,例如某個電源好訊號沒
送到..

网友:
沒有reset,呼呼,或許vcore修出來就開機囉^^ ,查vcore 供電條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