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extensa 5630 破圖

楼主(2013-11-24):
筆電.開機會破圖.突然沒畫面.重新開機會有蜂鳴聲.沒畫面

网友:
我的直覺是顯卡有部份短路,僅供參考.

楼主:
電腦.開機.風扇有轉.沒畫面蜂鳴聲.一長兩短...是顯卡的問題嗎..

网友:
拍個相片來看看吧!

建議:

1.先檢查記憶體看是否是記憶體出問題..

2.如記憶體沒問題只能說應該就是顯示晶片問題摟..

祝你好運只是記憶體問題..

网友:
是否為mxm的獨立式顯卡呢?

网友:
印象中是ati 紅色顯卡

楼主:
對是顯卡中獎..顯卡也是ATI3650..要到哪買阿..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是顯卡中獎..顯卡也是ATI3650..要到哪買阿..

版上很多大哥會修,問一下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