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TL-42X7000D 電源板 FSP302-4F01故障毛病

楼主(2013-11-24):
奇美TL-42X7000D 電源板 FSP302-4F01 故障毛病  隔天開機必須多次送電,才能恢復正常

畫面太暗〈亮〉、雜紋、顏色不對,狀況惡化 有線條  請問有人修過嗎

网友:
你發錯區了喔~~  這裡是維修成功案例區  你要發到維修區喔

网友:
多種故障 建議送修
自行維修 難度很高

网友:
這麼多的問題點!是電源板的關係嗎?
爬文一下,可能有您要的答案喔!

网友:
沒畫面圖,很難判斷,有可能是面板掛

网友:
參考看看,如果是電源板有問題,右上角那二顆快速二極體,把它換掉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