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亮橘燈無法開機

楼主(2013-11-24):
求一份 聲寶LM-32U1液晶彩電維修手冊.....謝謝

网友A:
我會先一下查電源板

网友:
求手冊的話, 建議發到徵求啟事板.

网友:
主板應該有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會先一下查電源板

http://bbs.pigoo.com/thread-48239-1-1.html

网友:
照這情形看來~
電源板和主板都會有事!

楼主:
1. 電源板更換新的.
2. 是A/D板 問題 BGA 重新回焊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