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寶LM-32U1 電源板 24V 無電壓

楼主(2013-11-24):
聲寶LM-32U1 無法開機押電源鍵無效 亮橘燈
1. 拆電源板單測 5V-->6-7V偏高  , 12V-->13-14V偏高 ,  24V 無電壓
請協助...謝謝

网友:
電容先換!都偏高~~
24V有的是獨立!所以該迴路也可以量一下

网友:
這位大哥
能否貼個照片先

楼主:
各位大大我已購買新的電源板,但還是一樣亮橘燈無法開機
還有哪裡有問題請協助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大大我已購買新的電源板,但還是一樣亮橘燈無法開機
還有哪裡有問題請協助謝謝!!  ...

這台主板也常故障喔

楼主:
是A/D板 問題 BGA 重新回焊就OK了

网友:
問題 BGA 重新回焊就OK了.這回焊就不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