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nasonic NA-130NS 洗衣機 進水緩慢求救,敬請先進指導(已完修

楼主(2013-11-24):
Panasonic NA-130NS 洗衣機 進水緩慢,求救,敬請先進指導

進水軟管出水正常,進水閥電磁兩個測試正常,
藍色接頭有110V,但白色接頭無電壓,所以是單孔進水
兩接頭黃色電線共通,白色接頭灰色電線進水時與黃色電線量無電壓

型號

線路圖

線路圖

機板

機板

兩接頭黃色電線共通,白色接頭灰色電線進水時與黃色電線量無電壓

网友A:
1.水壓?
2.進水電磁閥過濾網是否異物賭住?

网友:
1. lhc大大: 加1讚!  水壓?進水電磁閥過濾網是否異物堵住?或進水閥不良!

2.更換進水電磁閥。...藍(有電壓)和 白(沒電壓)交換測試進水閥,進水也要換...因不知原來是否雙閥供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 lhc大大: 水壓?進水電磁閥過濾網是否異物堵住?或進水閥不良!加1讚!

2.更換進水電磁閥。...藍(有電壓 ...

回kkseemi大
小弟應該沒說是進水閥不良!
另一顆進水閥應該是脫水時,才會有動作的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kkseemi大
小弟應該沒說是進水閥不良!
另一顆進水閥應該是脫水時,才會有動作的喔~ ...

引用 网友C:
1. lhc大大: 水壓?進水電磁閥過濾網是否異物堵住?或進水閥不良!加1讚!

1. lhc大大: 加1讚! 水壓?進水電磁閥過濾網是否異物堵住?或進水閥不良!

11:35 PM
回kkseemi大
小弟應該沒說是進水閥不良!

時間差編輯中.....

网友:
進水閥PO張照看看

网友D:
這不曉得有沒有幫助!
http://bbs.pigoo.com/thread-24362-1-1.html

网友:
進水閥線圈電阻?無限大還是幾K呢
也可以接上進水管開水,直接對進水閥接110V測試看看哦
再來判斷基板還是進水閥故障

网友E:
有沒有泡沫洗淨功能~如果有此功能,初開機前3分鐘進水會忽大忽小~之後才會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沒有泡沫洗淨功能~如果有此功能,初開機前3分鐘進水會忽大忽小~之後才會正常! ...

R410a您好:
有泡沫洗淨功能,
初開機前3分鐘進水會忽大忽小~之後才會正常!
能否請介紹多點
明天再併聯切開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水壓?
2.進水電磁閥過濾網是否異物賭住?

進水裝前置過濾系統,
沒堵住?,進水閥也拆下測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不曉得有沒有幫助!
http://bbs.pigoo.com/thread-24362-1-1.html

報告滷大:
進水裝前置1道過濾系統(小胖),軟管出水正常,水塔自然進水正常,已使用五年

沒堵住?,進水閥也拆下測試正常,彈簧光亮,分別接110測試正常,通電用嘴吹進水口很難通氣,本機使用五年,上兩月才換磨擦彈簧,

目前兩組進水並聯,相同行程洗衣比之前快15分,(原60分現45分(並聯進水)),

已訂進水閥,

楼主:
謝謝各位先進指導啟發已完修,進水閥無雙孔進水先藍水進水換白色進水,
所以只有單孔進水,但兩組進水並聯,相同行程洗衣比之前快15分,

進水裝前置1道過濾系統(小胖),

謝謝觀賞指教,

网友F:
恭喜完修!
兩個進水閥.一個是洗衣劑進水.一個是洗清柔軟精進水
所以洗衣粉投入盒.會有兩個容器口.(洗衣劑不得與洗清柔軟精同時使用)
出水量小.是內部迫緊老化變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恭喜完修!
兩個進水閥.一個是洗衣劑進水.一個是洗清柔軟精進水
所以洗衣粉投入盒.會有兩個容器口.(洗衣劑不 ...

老剌:謝謝指導,洗衣時不供水實在無言,目前已能用,等新品到再換上

网友:
將插pin對調試試

网友:
去資源回收廠拆一個不就比新的還好用...我都麻去拆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