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Windows XP Home Edition SP3 中文版載點[已解決]

楼主(2013-11-24):
看到這個標題可能很多人替我捏了把冷汗,事情是這樣的,我有一台華碩Eee PC 901,它是Windows XP Home Edition SP3繁體中文版,不過我要重灌系統卻沒有光碟,Eee PC背面就有原版序號,所以我只要光碟不用序號,請問在那裡可以下載?

我不要其它版本,麻煩知道載點的會員告訴我一下。

對了!還原的磁區已經被前一個人給砍了,目前不能用F9還原。

网友A:
以私訊
老大你再看看適不適合,如果不行再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私訊
老大你再看看適不適合,如果不行再說

下載速度很快!但是每30分鐘只能下一檔,真可惜!我慢慢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載速度很快!但是每30分鐘只能下一檔,真可惜!我慢慢等!

老大如果不行你再講,我再幫你找找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載速度很快!但是每30分鐘只能下一檔,真可惜!我慢慢等!

老大跳一下IP就可以馬上再下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大跳一下IP就可以馬上再下載了

我是用固定IP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用固定IP呀!

一樣可以跳    用跳板程式可以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樣可以跳    用跳板程式可以跳了

那裡有跳板程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裡有跳板程式?

以私訊

网友B:
親愛的wish大,
不要再跳了,
等我私訊,
一檔到底,
您再燒成光碟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親愛的wish大,
不要再跳了,
等我私訊,

感謝你!下載完畢。

网友C:
我好像有原版的XP HOME
如果您要我壓ISO傳雲端給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好像有原版的XP HOME
如果您要我壓ISO傳雲端給你

我已經徵到了。還是謝謝你!

楼主:
哇!Eee PC 背面的序號不能用耶!看來一定要找Eee PC 901的還原光碟才行。
請問那位會員有門路拿到這張光碟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哇!Eee PC 背面的序號不能用耶!看來一定要找Eee PC 901的還原光碟才行。
請問那位會員有門路拿到這張光碟 ...

應該要使用xphome sp3版的安裝光碟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應該要使用xphome sp3版的安裝光碟就可以

不行!Eee PC底下的序號不能使用。

网友:
WINDOWS有分版本
假如機器下貼紙有寫(asus)那根本沒有安裝光碟這種東西
當然更不用想拿其他的版本光碟
ex:Home OEM板...只能用OEM板序號
大量授權板只能用大量授權板序號

同理!品牌機的序號僅供參考!因為廠機是用大量部署,所以序號都一樣。除非日後使用者自己重新(還原)才行

現在可能看看誰有當初的還原光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