遙控車電路板不小心短路到,導致無法轉彎

楼主(2013-11-24):
本來拆開要來改一下燈,結果電池開關忘記關掉
拆電路板時又手殘不小心把螺絲起子碰到其他焊點,聽到啪一聲不知哪裡短路到
結果右轉都沒反應了,前、後、左都正常,馬達都沒壞

請較高手如何測試

電容、電晶體還有得換,如果是IC壞了就慘了...

网友:
新會員請看完版規再發帖,才不會有誤會。

各位會員如果看到圖片無法直接顯示,就表示發帖人使用外部貼圖空間,應先請發帖人更正,以維護日後整個論壇的完整性。

本帖先依版規移入資源回收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