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 Asus Eee PC 901 Windows XP 還原光碟載點[已解決]

楼主(2013-11-24):
請問各位會員是否知道Asus Eee PC 901 Windows XP 還原光碟在那裡可以取得?

謝謝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sh大,請參考看看:
http://www.hkpug.org/discuz/viewthread.php?tid=839

Alicking晚安︰
我......還是想要原本附的那一張還原光碟,因為這種改的我有點排斥........。
我在想Eee PC那麼小台,應該都是女生在用的比較有可能,偏偏這裡的會員都是男生居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sh大,請參考看看:
http://tw.myblog.yahoo.com/jw!q3jzEg.BHR7VdYfI42qBrDquRw--/article?mid=209&prev ...

我有外接光碟機,你給我下載的ISO檔我燒到光碟後,就是用外接的光碟機安裝的,只是裝到一半它要我輸入序號時,我Eee PC的序號不能用而已。
我是想,既然一般的家用版序號無法使用,那我只要找到原本那張Eee PC 901的還原光碟就可以解決了。

网友B:
老大,只要您用的是原版光碟(沒有經過加工的)
透過不同序號輸入,就會變成不同的版本

网友C:
看網友有沒有同型號的能用
若沒又堅持得要原廠還原光碟的話,可能得跟asus買...

不然也能找XP home原版ISO檔安裝看看,看能不能用上你的序號。
原版XP home版也有分序號組的,找別的序號組的裝看看.

网友D:
收短消息  試試看能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大,只要您用的是原版光碟(沒有經過加工的)
透過不同序號輸入,就會變成不同的版本 ...

我只是希望用Eee PC底部的序號,也就是這個序號能用的光碟就好,有會員寄給我家用版的XP,我輸入Eee PC的序號,但是它說CD Key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網友有沒有同型號的能用
若沒又堅持得要原廠還原光碟的話,可能得跟asus買...

如同9樓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收短消息  試試看能不用

如同9樓回覆。

网友:
應該是授權不同所致...

XP沒有Vista、W7、W8這種一張光碟通用各版本,僅靠安裝序號
辨識安裝版本、授權種類的功能....

應該要找大量隨機授權的XP HOME來安裝,大家傳給老大的都是
市場零售、隨機版本的...

网友:
我給的都是 pc 901家用版背後的 家裡有兩台但都沒光碟 = =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同9樓回覆。

EPC 的xp 很像是starter 的xp 是特別做給EPC用的

网友:
oem的序號好像不能直接套在零售版的XP上…
公司有一片EEEPC的還原光碟…可是沒有標那一個型號用的…
其實只要BIOS有華碩的SLIC2.0的話…
可以直接套用華碩的XP還原光碟…

楼主:
謝謝大家的幫忙!我記起一位朋友是使用Eee PC,我請他看了機器之後是Eee PC 900,我借來還原試試,結果還原完一直重開機,難道真的要901才行?
我目前是向經營筆電的朋友借華碩的隨機XP安裝,等到找到901的還原光碟再說了。

再次感謝大家的幫忙!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家的幫忙!我記起一位朋友是使用Eee PC,我請他看了機器之後是Eee PC 900,我借來還原試試,結果還原 ...

老大要堅持用原來的貼紙序號的話, 看看 oobe, 刪掉原來的序號, 輸入貼紙那個就好了.

俺以前改過, 好多筆電都沒有CD片, 用的人從來沒有備份, 故障或中毒, 換硬碟後唯有用海上的強盜版裝機, 然後再改回原原來的序號
http://www.gamebase.com.tw/forum/37001/topic/66708182/1

從2005年起, 沒看過有隨機還原光碟的, 問他們就說忘記或沒有, 比比皆是. 有一次沒辦法, 須要問HP 的代理, 說重灌XP收 NT$1500, 當時買台全新就7000, 所以, 打那以後也不再問原廠了, 反正都沒有辦法支援協助. 那張貼紙很多時候都讓俺覺得無奈.

网友:
哇!剛剛看了一下…公司的還原光碟是ASUS Eee PC 904HD/1000HD - Windows XP SP3…
幫不上忙…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