遙控車電路板不小心短路到,導致無法轉彎

楼主(2013-11-24):
本來拆開要來改一下燈,結果電池開關忘記關掉
拆電路板時又手殘不小心把螺絲起子碰到其他焊點,聽到啪一聲不知哪裡短路到
結果右轉都沒反應了,前、後、左都正常,馬達都沒壞

請較高手如何測試

電容、電晶體還有得換,如果是IC壞了就慘了...

2013/11/26 新增

网友A:
先檢查左右轉附近的電晶體是否有損壞,若以指針電表測量的話,順向一般都很低,有可能10幾Ω,逆向則不一定,但是一般都高出許多.
若能通電的話,當右轉時,查看看個左右轉附近的電晶體B極線路是否有信號.

网友B:
接法都是達靈頓對
一次全換就好了

--------------------------2013 11 25 PM09
謝謝 Ciko老師 指正n_109|
這個電路其實應該是由數個電晶體所組成實現的 換向電路
並不是我想的單純MCU接電晶體放大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法都是達靈頓對
一次全換就好了

如果只是解決問題,這樣是一種方式,如果想要學習,這樣就會浪費零件和coco了.

网友C:
電路大概是這樣吧!(不保證正確!)
參考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路大概是這樣吧!(不保證正確!)
參考參考

所以Q9~Q12是有關前後左右的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所以Q9~Q12是有關前後左右的吧!

參考SIMON大的線路,前後用一組,左右用另一組.
1.左右控制: Q3,Q4,Q9-Q12
2.前後控制: Q1,Q2,Q5-Q8

网友E:
典型正反轉H橋電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路大概是這樣吧!(不保證正確!)
參考參考

B772、D882 怎麼跟原本不一樣,找到的是中間有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參考SIMON大的線路,前後用一組,左右用另一組.
1.左右控制: Q3,Q4,Q9-Q12
2.前後控制: Q1,Q2,Q5-Q8 ...

B772、D882 怎麼跟原本不一樣,找到的是中間有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檢查左右轉附近的電晶體是否有損壞,若以指針電表測量的話,順向一般都很低,有可能10幾Ω,逆向則不一定,但 ...

B772、D882 怎麼跟原本不一樣,找到的是中間有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典型正反轉H橋電路

小弟不太懂呢!!

B772、D882 怎麼跟原本不一樣,找到的是中間有洞的??

网友:
封裝不同 上 GOOGLE 查 B772 跟 D882 Datasheet (PDF) 就有答案

网友:
中間有洞的  是可以是為了可以鎖在散熱片上的設計
可以用

在搜尋引擎上打  電晶體 封裝
用圖片下去找
就有詳細的 形狀與編號了

网友C:
http://www.alibaba.com/product-g ... ansistors_D882.html

剛才用樓上的教法D882 TO-92 去google 一下就找到了
嚇了一下 D882還真有TO-92包裝
有洞的也可以用,只要可以裝上不阻礙整體組裝。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www.alibaba.com/product-gs/684848168/Best_Price_for_DIP_Transistors_D882.html

剛才用樓上的教 ...

看到其他有分0.5A 1.5A... 選哪個比較適合呢?
另外我找 B772 D882 都寫 音頻 放大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其他有分0.5A 1.5A... 選哪個比較適合呢?
另外我找 B772 D882 都寫 音頻 放大器

同型號碼電流越大越好(我是以發熱小考量)
B772 D882是音頻放大器常用晶體
原則上遍及使用的零部件,各制商
競逐價格下降,會吸引其他种回路設計導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