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海美迪 Q5-II 遙控器靈敏度加強改裝

楼主(2013-11-25):
版上酷友是否也買過海美迪 Q5-II Android影音播放機?是否也遇到遙控靈敏度不佳的問題?還是只有我買到的這樣?

對於Q5-II各項功能都很滿意,唯獨遙控不順手感到很遺憾......加上我的Q5-II是放在電視右側音響櫃內,遙控接收狀況更是不良,也試著加裝紅外線延長線將接收器裝在電視正下方,靈敏度有改善但也不是很順手,遙控器必須向下傾斜約30度才會接收良好,同一條紅外線延長線控制其他設備卻沒問題,這才懷疑是遙控器發射的問題。

仔細觀察發現海美迪遙控器發射LED躲得太裡面了,而且LED安裝角度是往上傾斜,初步判斷將發射LED往外移應該會改善,想好之後馬上動手拆遙控器,但這遙控器組裝也太結實了吧,費了一番功夫總算拆開了,將發射LED延長伸出洞口並矯正角度之後反順序組裝回去,靈敏度真是大為改善,將紅外線延長線移除只用本機接收也很棒,甚至遙控器朝天花板發射也能精準遙控。

改裝時沒把握有效所以沒拍照片,下圖是改好的樣子:

那個洞口需要用3.2mm鑽頭小修一下,發射LED才伸得出來。

网友A:
遙控器發射LED躲得太裡面了,應該是怕LED突出時衝撞
遙控器 掉落/撞擊 , 是常有的事
為了LED發射角度 ,外盒於此處多會凹槽處理
這個遙控器外盒設計有夠混蛋的

將發射LED往外移,考慮一下衝撞保護
加上這類護墊如何??

但是遙控器頭上長兩個角...很醜!!
勞作課這種工藝美學一直是我心裡永遠的痛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遙控器發射LED躲得太裡面了,應該是怕LED突出時衝撞
遙控器 掉落/撞擊 , 是常有的事
為了LED發射角度 ,外 ...

沒錯,看過的遙控器大多是開凹槽讓LED外露或是用透明塑膠片讓LED隱藏,海美迪這個遙控器前端那片塑膠是不透光的黑色,只開一小洞讓LED前端頂著,加上組裝沒注意細節,略長的LED引腳在PCB塞入塑膠殼時擠壓LED變成往上翹,雙重因素讓紅外線效率變差。

突出的LED是有撞擊的疑慮,不過我家沙發範圍有鋪長毛地毯,是比較沒這方面困擾,真的遇到了換顆紅外線LED就好了,畢竟操作順手比較重要。

楼主:
補上原本組裝示意圖:

网友B:
不知道 hd600A 有沒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 hd600A 有沒有效

那就要看紅外線LED有沒有伸出來,或是有透光鏡片。

您的HD600A遙控也不靈敏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就要看紅外線LED有沒有伸出來,或是有透光鏡片。

您的HD600A遙控也不靈敏嗎?

hd600A 紅外線LED也是在機殼內,之前有爬過文也是設計不良無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hd600A 紅外線LED也是在機殼內,之前有爬過文也是設計不良無解

如果也會搖控不良,那就改裝讓紅外線LED伸出頭來。

看影片就是要放鬆,若是遙控器不順手心情會大打折扣。

网友:
原來還有這招阿~~趕快來看看家裡的遙控器是不是也有一樣的問題~~
真是受教了~~

网友:
LED探出頭來應該會有改善 這也是很妙的一招 感謝大大們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