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燈如何改裝

楼主(2013-11-25):
請問板上神人如何讓LED燈可以
在打開電源時不要一下全亮
而是慢慢的慢慢的亮起來
關掉電源時不會一下子全暗
而是慢慢的慢慢的暗下來

网友:
是什麼樣的地方?
什麼電器?
汽機車?

楼主:
我是要用在魚缸的燈
一開燈我的魚就會嚇到
一關燈我的魚也會嚇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要用在魚缸的燈
一開燈我的魚就會嚇到
一關燈我的魚也會嚇到

如果是低壓直流的...就串一顆功率電晶體.......然後B極加一顆很大顆電容慢慢充電.......
用B極當開關....

如果電容要小一點就用達靈頓晶體.....當然還要加一些電阻喔....

网友:
在 喬治查爾斯電子DIY討論區 有看到!!
http://gcbbs.digitw.com/phpbb2/viewtopic.php?f=1&t=1413
http://gcbbs.digitw.com/phpbb2../viewtopic.php?f=1&t=5192

楼主:
謝謝你們
我在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