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比較快的方法清除電路板上所有零件...另請問小小零件

楼主(2013-11-25):
如題

有顆POWER高頻音 但看了一下內裝,連想修的欲望都沒有..連開關都沒有..12V還只有10A..想問一下有沒有方法把零件全掃下來快速又方便...用60瓦焊槍一個一個弄真的好慢= =""".....

另外想請問一下

這個東西在 遙控器 裡面看到的 拿去長明街給人看 說是震盪器..上面寫著" @ 4.00W"
我也想傳清楚一點的照片,不過照完精細照 檔案都太大沒辦法上傳=口=""
打到2級體檔(交叉量)跟電阻擋 量測都沒反應,不知道怎量測才知好壞 因為他的背面碎掉了
長明街找不到同W數的  不知道有沒有方法可以替代? 4.XXW可以替代嗎?

不好意思問這麼多,不知道有沒有發錯區,如發錯區請告知我一下...

网友:
零件都掃下來,你以後要找零件不好找喔~~,如你要全拆只有大錫爐會比較快

网友:
FYI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1046095370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205830178

若不確定震盪頻率  可以找搖控器的主IC datasheet 應該會有規格介紹

縮圖程式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E7%B8%AE%E5%9C%96

楼主:
不知道哪個是ic...

上面寫著

93C46W
[奇怪的符號]B410?
?<~~看謀

上面寫著

jenlus
jh32-1x
0446CRU0

网友A:
93C46 --->EEPROM 儲存頻率資料的元件

汽車 鐵捲門 應該是 MHz 級 , 找4.00Mhz 的 RESONATOR 替代即可 (4.0M的不要用 誤差會比較大)

4.00W -->W 應該是廠商系列MARK  不用管

有時候找這種也可替代 (不過不是100%合用 只能試看看囉)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10065912366

楼主:
引用 网友A:
93C46 --->EEPROM 儲存頻率資料的元件

汽車 鐵捲門 應該是 MHz 級 , 找4.00Mhz 的 RESONATOR 替代即可 (4. ...

不好意思  問一個傻傻的問題...
震盪器有極性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  問一個傻傻的問題...
震盪器有極性嗎..

沒有極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有極性

目前換完還是gg狀態...看來不是震盪器的錯...
還是有燈 感應器無反應 看來還是要再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