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華碩筆電用 N133BGE-L41 面板故障維修實例(成功一半)

楼主(2013-11-25):
前幾天客人送來故障筆電, 處理過程如下.

网友:
我拆一台NEXUS7的觸控板.也發生這樣的狀況.必需換總成.交了補習費.11

网友:
用甚麼工具壓?這片好像都是這問題

楼主:
用熱風槍吹的哦, 若有同樣故障狀況的面板, 靠近液晶屏的保護要特別加強.

网友:
被熱風烤壞的.....下回你要注意

网友A:
圖片太大不能上傳,以前有剪圖的程式找不到,可不可以提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圖片太大不能上傳,以前有剪圖的程式找不到,可不可以提供

用小畫家另存成JPG檔,如果再不行就在上面的設定中找縮放,調整為50%50%。

网友:
也發生這樣的狀況
不知道是lcd 壞了,還是主機板壞了
第一次可以開機,第二次就不可以了

楼主:
試試看囉. 你這款的IC可以用烙鐵補焊試試, 補完要仔細檢查是否有連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