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 LG 42PX4RV-MC 250W 有聲音無畫面是否是電源板問題,電源板

楼主(2013-11-25):
請問 LG 42PX4RV-MC 250W 有聲音無畫面是否是電源板問題,電源板有高頻聲,謝謝!!

网友:
前不久才修了一台同型機也是有聲無影像
我上次那台是Y板的IPM有問題

楼主:
請問是否是照片上 t1c1 這個 ,但有聽說換過不一定會好,也有其他問題 謝謝!!

网友:
不一定是 IPM 的問題,提供的照片是你的機子還是那裏來要說明,否則會誤判。
而且你提供的資料太少,無法縮小範圍來判斷,
有高頻音有可能是電容不良,也有可能負載異常,
有聲無影的原因也太多,先量電壓數據,在面板上有標箋可參考,
如果一時沒有頭緒,可在論壇搜尋,有一堆文章可供參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是否是照片上 t1c1 這個 ,但有聽說換過不一定會好,也有其他問題 謝謝!!

其實你可以上一下量測的數據,相信WOODEN大哥會給您意見的

楼主:
有量測電壓正常 拆右邊板子 IPM 如圖 MOSFT 短路 ,左邊板子保險絲壞掉,有聽說主機板也可能故障,請問如何解決, 謝謝!!

网友:
拆開來的 IPM 已爆晶的話是一定要換掉的,你可以選擇換板或換 IPM,
更換 IPM 的話不要買錯了,否則讓你做白工,
如果怕有多重故障的話,至少先解決已知的故障點,再來進行下一步,
有聲無影不見得是主板的問題,至少先解決 故障的 IPM 才能確定下步,
不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