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CMV 222H 電壓異常不開機

楼主(2013-11-25):
目前已更換紅框內10V 2200UF電容器,
更換後量測電壓為9V,且目前不開機...

网友A:
資料太少了,不知如何幫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資料太少了,不知如何幫你

簡單說就是機器送電後按開關無作動,
P+I 目測10V 2200UF電容爆漿更換電容後狀況依舊,
量測P+I上大電容150V有出來...  量測2次測發現5V居然變成9V

网友B:
把高壓端空焊  搞不好高壓吃電

這型應該是5v跟14v的  先隔開其他供電部分

先修好有5v跟14v基本上就玩修了

5v變9v 很嚴重了  先把後端空焊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高壓端空焊  搞不好高壓吃電

這型應該是5v跟14v的  先隔開其他供電部分

目前已把高壓端斷開,狀況依舊~
補張全圖先...

网友:
這行主機板也常短路 自己翻翻文章~~看可不可以找到答案

沒有一定功力也是無法修復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已把高壓端斷開,狀況依舊~
補張全圖先...

若此輸出電壓是固定(穩定)的,則有可能是回授電阻(電阻分壓取樣回授部分)變質造成,而電阻變質大半是因阻值升高,以此可推測是哪顆電阻異常造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已把高壓端斷開,狀況依舊~
補張全圖先...

紅圈處先換掉,再試試是否正常

再來要查SMD元件了???

网友C:
PI裸版會有電壓升嗎?
與AD一起電壓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PI裸版會有電壓升嗎?
與AD一起電壓多少?

目前已更換50V 47uf 與 50V 22uf電容器
狀況依舊...
P+I 裸板有電壓...
量測5V 電壓7~9V跳動...

网友D:
5v的蕭特基管量看看 有物料可以直接更換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D:
5v的蕭特基管量看看 有物料可以直接更換測試

5V 的蕭特基  已拆下  型號為SBT150...
不知可用甚麼型號替代

网友C:
引用 楼主:
5V 的蕭特基  已拆下  型號為SBT150...
不知可用甚麼型號替代

最快的方式在7~9V那一級後+7805先測試是否可以讓整台啟動!
AD版不知掛了沒!

网友:
pWM附近應該有元件故障,要查貼片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快的方式在7~9V那一級後+7805先測試是否可以讓整台啟動!
AD版不知掛了沒! ...

已買新的P+I板更換狀況依舊,
看來應該是AD板掛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買新的P+I板更換狀況依舊,
看來應該是AD板掛了

此款!!小弟遇2台
都是AD版問題+面板!!都會白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此款!!小弟遇2台
都是AD版問題+面板!!都會白屏...

AD板上的1084 3.3與1084 1.8
已更換.....且電壓均有出來
但狀況依舊按開關不作動

网友E:
現在這些22"以上的~~"LED"~~螢幕陸續的過了3年保固

修過幾台~~但是基本上多是殘念,LED螢幕幾乎全是壞AD板,而LED的 AD板料件目前很少
故常遇到無零件維修的問題

=============
你因該先量一下開關板上的按鈕是否有3.3V電壓

网友:
引用 网友E:
現在這些22"以上的~~"LED"~~螢幕陸續的過了3年保固

修過幾台~~但是基本上多是殘念,LED螢幕幾乎全是壞AD板, ...

這台是LED的? 怎麼感覺不像

网友:
幫您找了一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highlight=222H 可參考
這是另一實例 http://bbs.pigoo.com/thread-27327-1-1.html
目前PI已換 方向應該就剩AD囉 加油

网友:
感謝分享 受益良多

网友F:
先把AD到按鍵板的那條軟排拆下測一下兩端是否都有導通
之前遇過一台,查到最後是軟排異常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把AD到按鍵板的那條軟排拆下測一下兩端是否都有導通
之前遇過一台,查到最後是軟排異常 ...

軟排線測量過了都有導通,
補一張電壓量測圖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