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害慘人的電線!!

楼主(2013-11-25):
放假回去老家~老媽子在抱怨飯廳的電燈一直在閃個不停~老爸叫我買個開關回來換掉老舊的單閘開關!!

在斷電後開始拆解施工,準備接線時才發現電線怎麼會那麼的細?難道買到傳說中的"1.6mm假電線"

電線上面寫明"600V PVC 1.6MM"

因為這條電線本來只有接二個40w電燈及1台14吋的電風扇而已~後來又加了一台溫熱飲水機

才開始有了電壓不穩的情形發生!!還好及時把電線換掉~不然就真的要打"119"了

下圖是拍電線的粗細,用手機拍的~不是很清楚還請見諒!!
與1.6MM單芯線相比較

网友A:
這會不會是之前新聞報導的黑心電纜
還刻意在外皮寫上喇叭線規避

网友B:
從照片目視實際線徑約1.2mm,早期有所謂「副牌」就是這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從照片目視實際線徑約1.2mm,早期有所謂「副牌」就是這種。

是喔?我還以為是偷工減料的"假電線"呢

那廠商這樣標應該有涉及標示不符的問題喔!!

网友:
你這是白扁線嗎?

楼主:
是丫~是之前房子裝修牽的電線!!現在換成大山1.6mm白扁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會不會是之前新聞報導的黑心電纜
還刻意在外皮寫上喇叭線規避

之前整修房子有買到這種白扁線,施工一段時間後才發現,水電材料行還不給換... 外皮材質很脆!
包覆在裝潢裡面,不拆怕...拆了又得全部裝潢重來...

网友C:
幸好沒出事............過載會發燙的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幸好沒出事............過載會發燙的說

這條電線我拆下來時,接在單閘刀開關的接頭

已經細得剩下0.2mm而已~.....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條電線我拆下來時,接在單閘刀開關的接頭

已經細得剩下0.2mm而已~.....

換掉就好~~~避免潛在危險

尤其廚房用電量大,更不可馬虎..

楼主:
這是廚房大同電鍋的toshiba插座,長期高溫使用下脆化掉了!!

趁這次斷電檢修時一併換了它.... 還好沒有造成危險!!

网友:
還好,在沒有釀災前發現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換掉就好~~~避免潛在危險

尤其廚房用電量大,更不可馬虎..

廚房應該是有一個插座是單獨迴路的吧?
我家廚房是透天後面外推的,這陣子把全家上上下下所有插座都檢測一遍看看是對應哪個無熔絲開關,才發現外推廚房的三個插座都是同一個迴路,而且是跟整個一樓同一個迴路。

有考慮另外自己加迴路跟單獨拉線。只是想到最可能吃店的兩個插座剛好在左側跟右側,怎麼配或從牆壁裡面換掉就有點傷腦筋了。

网友:
對阿~~這樣ㄉ偷工電線真ㄉ是很危險啊~所以最好還是要先確認品質~在買比較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廚房應該是有一個插座是單獨迴路的吧?
我家廚房是透天後面外推的,這陣子把全家上上下下所有插座都檢測一 ...

現在新造的房子廚房用電是一個獨立迴路,在開關箱中是由一個分路開關控制....

高級點的房子是兩組獨立迴路組成"廚房迴路",以因應高耗能家電的使用環境,
如烤箱、電熱水瓶等等高耗電家電同時運作時所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現在新造的房子廚房用電是一個獨立迴路,在開關箱中是由一個分路開關控制....

高級點的房子是兩組獨立迴 ...

新房子好像還要求一定要有接地線是麼?
台北現在只是新增電錶而已聽業者說必須要有接地線,可是我看大樓配電室裡面系統接地也是跟台電中性線接一起啊。

兩組迴路比較好,我家廚房之前很好玩就是其中一個插座有接電鍋.微波爐跟34吋舊型電視機,只要微波爐跟電視機開了就有可能該插座的多孔插座保險絲跳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新房子好像還要求一定要有接地線是麼?
台北現在只是新增電錶而已聽業者說必須要有接地線,可是我看大樓配 ...

新房屋大多數99%的插座都是三孔的,少數的可能沒有..

网友:
請問1.6 mm 是指含塑膠皮後的總直徑嗎???還是只有中間銅導體的直徑??

网友(2013-12-29):
中間導體直徑

网友:
看了很多熔掉的case,燈用開關跟一般插座,還是國際牌的品質最穩定

楼主:
的確~像我之前買的插座不是國際牌的~退線退到抓狂!!

後來乾脆捨棄不用,直接買國際牌的產品!!

网友:
真是隨處可見黑心貨
依經驗,通常是不知名的小工廠產的
連cable線也有類似情形

网友:
現在仿冒品仍然盛行。
上次去高雄買2.0mm平方白扁線,就是標著audio,
要便宜的就是買他,
或是失察之下買錯。
若出問題時,賣的人一定說我賣的是音響用線,是你用錯地方。
實在可惡。
所以買貨時一定要看清楚。

网友E:
廚房應該是有一個插座是單獨迴路的吧?-----------------我家是直接拉冷氣用線到廚房--自己花錢換的
最近公司電壓不穩-------------------竟然是外線進入電錶地線接觸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E:
廚房應該是有一個插座是單獨迴路的吧?-----------------我家是直接拉冷氣用線到廚房--自己花錢換的
最近公 ...

中性線接觸不良,會很慘的.........

网友:
還好發現早不然燒光所有電器-----------叫得時候還說不來說現在沒有就不來查-------------最後我跟他說我比你們懂做了幾十年-------------------乖乖就來了-------------也許接電話不懂技術有公務員心態能不來就不來---我為什麼知道不良因為我去搖大樓所有電錶就好了----------因為我不知是那一顆---------還好有處理好---

网友F:
我家是幾十年的老房子, 插座還是2孔, 配電箱也只有三條電線進來, 沒有綠色的接地線;
不過廚房用電真的是一個獨立迴路, 在配電箱中有一個扎刀開關控制, 前一陣子才把它換成NFB.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家是幾十年的老房子, 插座還是2孔, 配電箱也只有三條電線進來, 沒有綠色的接地線;
不過廚房用電真的是一 ...

配電箱還用閘刀開關? 那有40年了吧.........

建議整體檢查檢查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家是幾十年的老房子, 插座還是2孔, 配電箱也只有三條電線進來, 沒有綠色的接地線;
不過廚房用電真的是一 ...

入戶線三條不就裡面應該有一條是接地線了嗎?
是不是可以簡單地用火線筆去測那三條線就知道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入戶線三條不就裡面應該有一條是接地線了嗎?
是不是可以簡單地用火線筆去測那三條線就知道了? ...

不好意思沒說請清楚, 三條線是兩條110V火線, 一條中性線; 沒有接到配線箱鐵殼的那一條綠色線.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好意思沒說請清楚, 三條線是兩條110V火線, 一條中性線; 沒有接到配線箱鐵殼的那一條綠色線.

以下是我個人非專業經驗:
接配線箱鐵殼那條算設備接地吧,透天住家入戶線應該沒有那條,
舊大樓電錶後入到屋內好像也沒有,且台電中性線跟接地線是有接在一起。

反正貴住家插座目前只有兩孔也沒差(跟我家一樣),若日後有機會換電線時順便加拉地線,然後再把地線跟中性線接一起就可以了。

打字時突然想到:如果不拉第三孔地線,插座孔的接地線那個孔也可以跟中性線接通吧,這樣也有接地的效果。

小弟目前是有買一種大約煙盒大小的漏電斷路器插在插座上,可以針對比較有漏電疑慮的環境(例如:浴室,洗衣機)來使用。

网友:
有裝有安全...電線還是要找有品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