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問題求助)SAMSUNG-GT-N7100-不開機

楼主(2013-11-26):
故障狀況,開機只會閃燈號,之後渺無音訊???

請教先進們,知不知道這是做啥用的??  有無DATA可查詢???

网友A:
通常開不了機是字庫燒毀,要更換字庫,不過價錢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開不了機是字庫燒毀,要更換字庫,不過價錢不便宜!

抱歉!!  小弟才疏學淺,何謂(字庫)???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抱歉!!  小弟才疏學淺,何謂(字庫)???

eMMC

423.55 KB, 下載次數: 36

122.85 KB, 下載次數: 34

763.35 KB, 下載次數: 34

280.95 KB, 下載次數: 71

楼主:
引用 网友B:
eMMC

感謝  研究一下!!

网友C:
建議您用關鍵字""三星""""字庫門"",這個幾乎只能送原廠,保固內可以凹保固,手機換良板不用錢

平板就凸凸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議您用關鍵字""三星""""字庫門"",這個幾乎只能送原廠,保固內可以凹保固,手機換良板不用錢

平板就凸凸 ...

送過原廠了,  破屏2次、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送過原廠了,  破屏2次、

N7100是5.5吋的吧,送原廠2次換屏可以買台新的了

P3100的觸控板1片要1800,小弟手上也有1台待修(等業主單位核准維修費)

楼主:
引用 网友C:
N7100是5.5吋的吧,送原廠2次換屏可以買台新的了

P3100的觸控板1片要1800,小弟手上也有1台待修(等業主 ...

這台是同事的朋友送他的,然後同事麻煩我幫他搞一下,
就是因為同事的朋友,認為再花下去,不划算
看來要起死回生有段距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N7100是5.5吋的吧,送原廠2次換屏可以買台新的了

P3100的觸控板1片要1800,小弟手上也有1台待修(等業主 ...

剛查了一下P3100的觸控板似乎不用到1800那麼貴吧
http://s.taobao.com/search?initi ... q=P3100%D3%7C%C3%F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