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儀表] 大井噴霧器

楼主(2013-11-26):
載些廢物去資源回收場變賣.看見了這台大井噴霧器
就問老闆娘怎麼賣.
老闆娘:那是壞掉的啦 ...
我當然知道這裡的東西都是壞掉的.我想修修看. 啊是要賣多少?
老闆娘用鄙視的眼神:那是水電的拿來的.連他們都修不好了.你買回去也是一樣啦!
你到底是要不要賣啦.....最後新台幣250元成交
回到家先用起子轉看看...可以動.
打開接線盒拿出電表.測阻值....哇.沒反應(糟糕了應該聽老闆娘的)
把電源開關拆下試試看.
YES有導通啦!那問題很可能出在開關上.
拆.拆.拆.....
發現開關內的接點那片彎曲角度過大
試著用鉗子夾回一些後將開關裝回.電表一量.作用正常.
將開關裝回接條電源線.通電後....
正常啟動了啦! (此時腦海中不斷響起回收場老闆娘那副嘴臉那是水電的拿來的.連他們都修不好了.你買回去也是一樣啦!)
等改天購買了進水及出水管再將可正常使用的畫面放上來給大夥瞧瞧

网友A:
大大是否經常載些廢物去資源回收場變賣? 他們回收價是怎麼算?

記得剛退伍時到自動控制行上班,像你一樣修好一台馬達,結果被老闆罵,大家猜為什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大是否經常載些廢物去資源回收場變賣? 他們回收價是怎麼算?

我猜老闆說:「你把他修好了,我倉庫裡新的是要賣給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大是否經常載些廢物去資源回收場變賣? 他們回收價是怎麼算?

蟹老闆說:
賣新的有賺頭又沒毛病,幹麻要浪費時間去修舊的!!!

网友:
可以用來噴噴登革熱防治藥~~~

;P;P

网友B:
我想老板會說:「這種故障的都馬換整組的,你用修的,那我們要吃什麼。」,記得有時修車時也是醬子的,只是大大的手真巧啊,

网友C:
自己用的當然想辦法修好
外面的就說換整組的,沒有在賣零件

网友:
恭喜啊~~賺很大喔n_043|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用的當然想辦法修好
外面的就說換整組的,沒有在賣零件

沒錯.每當有人問我:他什麼什麼東西壞掉很久了.都沒有修好.
我都會說:我也不一定修的好.但是......如果這東西是我的話.我有95%的把握能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老板會說:「這種故障的都馬換整組的,你用修的,那我們要吃什麼。」,記得有時修車時也是醬子的,只是 ...

正確答案!

网友:
因為我也是修理一族的,全拆後再來看看如何DIY,10幾年前我車子的開門的門把壞了無法開啟,我就曾用鐵絲代替破掉的塑鋼,門就可以開啟了,如到修車廠技師一定換掉整組總成,我改用鐵絲包住後扣住掛勾,還真耐用,用到現在還在用。

网友:
滿佩服大家的diy,事實上這種整組換從歐美傳來後,都是這樣玩...
一部檢驗儀器數百萬,有次亮紅燈,找廠商維修,廠商說主機板壞掉,要換新版子,從國外進口,報價30萬,還要等一個月。
當時有一個醫工所的學生在單位實習,說他可以拆開來研究看看...
他發現感測器附近一灘不明液體,就用去漬油小心擦乾淨,然後reset機器,竟然開始work了。
剛開始大家認為不太可靠...精密儀器ㄝ...不過做了calibration發現滿正常的,就讓它上工了...旁邊備用機器開著,隨時可以接手...
那部機器到要淘汰前,都沒有報修過...
...滿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