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救 msi ka780gm2 無開機畫面 卡09

楼主(2013-11-26):
放一陣子了 之前好像是ok的 突然就不能用了 電池拔掉換新 coms   記憶體和插槽清理 依然不開 請高手幫忙

手邊工具除了植入球都可處理

网友A:
不知大哥bios有刷過嗎

网友:
CPU供電有出來嗎?有的話刷刷BIOS看看,不過看那北橋的散熱塊有夠迷你的,搞不好也有可能空焊~~

网友:
先刷bios試看看吧~

网友B:
北橋加焊,將北橋加熱到23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大哥bios有刷過嗎

要po文請高手,當然已經重燒過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北橋加焊,將北橋加熱到230度

慘了剛剛加熱一下,變成上cpu瞬間斷電,上cpu假負載一堆不亮…情況很不妙不會…不做BGA就是怕這樣

网友:
已經變成短路或是爆晶或是爆米花現象(BGA popcorn)

网友:
.......怎沒有先量供電正不正常就加焊.微星板子供電mos很高怪.

网友:
電源要先確認
確認就亂槍打鳥

處理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