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SMD

楼主(2013-11-26):
請問前輩
SMD的零件背面有的都有黏膠
有的小零件很好拆,象IC類的就不好拆
有辦法把膠融掉嗎?

网友:
膠都點到 IC 底下卻實不好拆,我都是確定焊錫熔化後用捏子將 IC 旋轉後取下

网友:
用夾子撬n_134|

网友:
有點膠確實不好拆,我沒拆過一棵好的,也想知到有甚麼更好的方法!!

网友:
有一些膠固化後~解焊時錫多已經化的~膠還沒化真的讓人無法下手n_0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