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oshiba M800 過電無法啟動求助。

楼主(2013-11-26):
雪白東芝M800故障情況如下;
有過電,變壓器亮,電池能顯示充電

但是按開機鍵無反應,所以拆機;

音效選擇部份已被移除,(之前有送過原廠)。

開始測量電壓,開機部分3.3V有

也有5V

19V也正常

想請教版上的大大們,這樣筆電問題比較偏向哪個方面呢?
懇請各位大大救援!!

网友:
先確定開關是好的,再來查主機板有無短路

楼主:
按鍵按下時,電壓從3.3v瞬轉成0,所以開關應該是好的!

网友A:
新禾的原廠維修~~是很非常多人幹樵的!

~~音效選擇部份已被移除,(之前有送過原廠)。~~ 光這點就讓人對原廠的維修匪夷所思?

這款M800變壓器及筆電電源接頭~~有實質上的bug問題,先確認這2個吧!

网友B:
開機時,筆電上有燈號會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禾的原廠維修~~是很非常多人幹樵的!

謝謝U大回覆,是的,音效部分確定是原廠做的,因為過保才拆機,過保前沒拆過。
電源接頭有直接外接新品的線材,至於變壓器也有換了幾個測試過,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開機時,筆電上有燈號會亮?

目前情況是沒辦法開啟的,充電燈恆亮,但無法啟動!!!電扇就是不轉動

网友:
綜合上述,無法啟動 ,CPU供電,PWMIC ,若正常  ,是否往南橋,I/O方向去追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