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Pro’sKit(寶工)指針式三用電錶故障求助

楼主(2013-11-26):
俗話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無奈小弟的此台Pro’sKit(寶工)指針式三用電錶(型號:MT-2007),卻發生下列故障現象,PO此文,敬請各位前輩能提供查修方向與建議:
1.將旋鈕打至Ω的蜂鳴檔且紅、黑兩錶筆接觸後,沒有聲音且指針也沒有偏轉到0(如照片一)
2. 將旋鈕打至Ω的X10K檔且紅、黑兩錶筆接觸後,0Ω的歸零旋轉扭轉到底了,指針無法歸到0(如照片二),其餘的Ω檔則無此現象。
3.拆機後,電路板正、反面詳如照片三與四
4.電路板上標示FN220的零件是220nf的鉭電容嗎?
由於當初花了不少的COCO買的,希望能有機會嘗試修復,在此就請各位前輩能提供查修的方向與建議,感謝!

照片五

照片五

照片四

照片四

照片三

照片三

照片二

照片二

照片一

照片一

网友:
1.沒有電表...用目測的...是找不到故障點的!!!

2.指針無法歸到0....大都是電池沒電...換新的電池試看看!!!

3.FN220的零件...是突波吸收器(MOV壓敏電阻)

网友:
藍色圓餅是突波吸收器

歐姆檔無法歸零有時是電池不夠電問題,可以先檢查電池

网友A:
這款PCB板旋鈕銅箔做的太細小,如果電池OK下~
1. 將銅刷片、銅箔上黑垢用柔軟布擦拭清潔
2. 你這台旋軸不在同心位置,有可能摔過,可重新定位~

楼主:
感謝arthur0518及港都狼仔大的指點,
1.07D220K是突波吸收器(MOV壓敏電阻),拍賣網站也有賣此規格的零件
2.兩顆1.5V的3號電池,使用數字型三用電錶量測電壓分別為1.58及1.56;9V長方型電池電壓為8.6

网友:
這個蘇州合眾OEM, YH-372
http://www.aecsz.com/show7.htm
問問看原廠給不給電路圖資料
不過, 買FLUKE 就有電路圖資料, 其他廠牌一般都不給的
或者參考 MF-47的電路圖
http://blog.sina.com.cn/s/blog_9b3dfb0801012e6d.html

网友:
感觉这表的焊工较差。。应该重点检查有没有虚焊处。。另外清理下拨盘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款PCB板旋鈕銅箔做的太細小,如果電池OK下~
1. 將銅刷片、銅箔上黑垢用柔軟布擦拭清潔
2. 你這台旋軸不 ...

感謝xiaolaba及popcorn的建議。
已將銅刷片、銅箔上黑垢用棉花棒沾去漬油擦拭清潔後再測試,故障狀況依舊。唯不知道如何重新定位?但是觀察該電路板(四邊),每邊均有一個卡榫,可能就如popcorn大所建議的,看看偏哪邊,在合宜的電路板邊上墊紙類之類的東西,用來調整同心位置,待完成定位測試後,再來報告結果,謝謝!

楼主:
請問各位大大,此種蜂鳴器的規格為何?是有源式3V的嗎?如果拆下來,使用數字型三用錶,如何檢查可以知道它是好或是壞的?謝謝。

楼主:
這兩天一直在處理這台有問題的指針式三用電錶,將一些處理結果與心得,提供給各位大大參考。此次維修最後仍用到小弟塵封已久的老機器---可調指針式電源供應器(如照片),維修處理過程如下:
1.由於蜂鳴器一直不響、且觀察旋鈕撥至蜂鳴檔時,線路就直接接上蜂鳴器,可能蜂鳴器掛了?於是就將蜂鳴器解焊,原本想買一顆新的,可是規格有好幾種(例如:電壓就有3V、 9V、12 V;有源或無源等),這…該如何是好?爬了一些文,初判應該是有源式的,可是電壓呢?這台電錶用到1.5 V 的兩顆;9 V 的方型電池一顆,電壓就大概有1.5V、 3V與 9V,於是小弟就搬出塵封已久的老機器---可調指針式電源供應器,心想就從1.5V、 3V、 9V往上加,但若是蜂鳴器掛了, 那怎麼加也是枉然,反正,管它的,死馬當活馬醫!從1.5V開始…不響; 3V…不響; 9V…OH YA!會響(聲音還超大聲的),這顆蜂鳴器應該沒壞,簡易規格應是9V有源(自激)蜂鳴器;將其回焊並測試(兩錶筆接觸),會響了!研判該蜂鳴器有虛焊現象;只是指針依然不轉,後來想想,原本指針可能就不會偏轉(只是以前未注意),因為當一位檢修人員,當他正在查找電路或環境限制時,他只要知道電路有沒有通就好,根本無暇再看是幾歐姆,因此,指針不轉,就不管它了。
2.至於X10K無法歸零,仍是用此台電源供應器取代9V方型電池做電壓變化測試,當直流電壓調到8.5V,仍不能完全歸零;調到約9.5V時,則0Ω調整旋鈕未到底,即可完全歸零。想不到此台三用電表,對9V電池的要求還蠻高的,經更新一顆新的9V方型電池,X10K已可歸零。
此台施作時,請注意:電池接點處的紅、黑線(不論1.5V或9V),很容易斷!電路板翻個3-4遍,電線焊頭就斷了
末了,最重要的,非常感謝對本議題提供建議的各位大大,讓小弟有機會能將此台儀器恢復操作,再次由衷的感謝各位大大!

照片

照片

网友:
感覺上應該是內部有電阻元件阻值變大 !!!

電源一般不太可能會要求 9.5v  !!

你要不要把相關的電阻測一下 !!!

网友:
檢查Rx1檔的所有接觸點,還有電阻如17~19Ω,這個電阻不小心就會被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