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6吋雙CCFL燈管含觸控玻璃中古面板

楼主(2013-11-26):
15.6吋雙CCFL燈管含觸控玻璃中古面板
展開

15.6吋雙CCFL燈管含觸控玻璃中古面板

商品類型:
全新商品
剩餘時間:
成交結束
450.00 元

网友A:
狼大 做善事嗎 450 觸控玻璃 含液晶  驅動有嗎 有的話弄 2組 來玩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狼大 做善事嗎 450 觸控玻璃 含液晶  驅動有嗎 有的話弄 2組 來玩看看

僅有面板+觸控玻璃的部份,AD/升壓要自己配,觸控如果要用起來的話也要自己找電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僅有面板+觸控玻璃的部份,AD/升壓要自己配,觸控如果要用起來的話也要自己找電路 ...

喔 原來如此  那這是五線電組觸控板 嗎  有接出的線陸可以參考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喔 原來如此  那這是五線電組觸控板 嗎  有接出的線陸可以參考嗎

從觸控玻璃引出的線路有兩種

還需要後端電路才能連接電腦使用

网友:
了解 我先問一下 有沒有支援的電路 有的話 我在跟你交關

网友B:
那個~~~我優派VE150面板不知是不是LVDS的唷~

想換面板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個~~~我優派VE150面板不知是不是LVDS的唷~

想換面板說~~

不是 是 tt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 是 ttl

那就沒希望了..........我還有片筆電TTL介面的板荒廢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就沒希望了..........我還有片筆電TTL介面的板荒廢著

筆電TTL介面的面板 可以找塊驅動板改成液晶或液晶電視 只要知道面板的定義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筆電TTL介面的面板 可以找塊驅動板改成液晶或液晶電視 只要知道面板的定義就可以

嗯,可是我看很多通用驅動版都沒支援TTL介面了,不然我也想利用利用那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可是我看很多通用驅動版都沒支援TTL介面了,不然我也想利用利用那塊... ...

你把面板型號發給我我幫你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面板型號發給我我幫你找

你是說筆電那塊嗎?

网友A:
是的是筆電那一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是筆電那一塊

型號是"AA121SJ03、SVGA800*600、12.1"
根據當時我記錄的規格是TTL-40pin、3.3V

楼主:
看來尺寸太小,沒辦法讓人產生太多興趣n_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