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ante AWRT-600N 無法上網及開IE需登錄

楼主(2013-11-26):
這個現象是突然發生的,目前排除不掉,
就是突然網路不能用,只要一開IE就會顯示登錄畫面,登錄後會進到AP的設定畫面,設完存檔重開,還是一樣。
我已經有重新reset,也把EZ setup關掉了。
請問有人遇過相同的狀況嗎?現在是使用舊AP上網中.......

网友A:
通常這樣就是它沒有播接到網路,先確定它有播接到網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這樣就是它沒有播接到網路,先確定它有播接到網路。

感謝wish大,
不過應該是AP掛掉了,前天故障換舊的來用馬上可以上網,昨天想說再試一次,好了,
只是今天又不行了,不知該從哪修起....

网友:
我不認為這算故障........設定錯誤他也無法正常運作

你的描述我認為還不夠判斷到底發生什麼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wish大,
不過應該是AP掛掉了,前天故障換舊的來用馬上可以上網,昨天想說再試一次,好了,
只是今天 ...

你要貼有播接到網路的設定畫面讓我看一下

网友:
會不會是樓主太急著連線了?
---
這台路由器原本就有要驗證才能使用的機制, 雖然可以在EZSETUP開啟時指定某個不會關機的網卡MAC就能避開,
(請參考W大這篇文章: http://bbs.pigoo.com/thread-41208-1-1.html)
但在下家中環境無法這樣做, 所以....我作了弊, 直接設成路由器自己的MAC.

不過....這樣做唯一的副作用是.........路由器開機後要等上至少3分鐘才能開電腦去連線, 不然登入畫面照樣跑給你看.

网友:
我有兩台AWRT-600N,設定是關閉EZSETUP,WAN使用PPPOE方式
其中一台也是突然跳出詢問密碼的視窗,最早以為是撥接密碼錯誤
但,登入密碼怎麼輸入都不對,於是就乾脆RESET

結果是重新設定後,還是能正常使用,該台現在也不在我手邊
但是還是有怪異之處,AWRT-600的預設IP從192.168.1.1 變成192.168.123.1
我重新RESET了幾次,一樣都是變成192.168.123.1

跟樓主發生的情況差不多,但是我那台重新設定後還是能用

网友:
我有一台AWRT-600N也是這樣出現打密碼的狀況
在一二天就會出現這種狀況要重開機就就會好
設定是關閉EZSETUP
我家是用CM不用撥自動取得IP
有猜是不是熱當,所以有加裝散熱片
目前要3~4天也要重開機一次就會好,也不知重那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貼有播接到網路的設定畫面讓我看一下

Wish大,是這個設定畫面嗎???我的是DHCP,平常使用都沒有將電源關閉,不使用網路時都是待機狀態。

网友B:
改PPPoE
SETUP 裡的
Username :xxxxxxx
Password:xxxxx
這你有設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Wish大,是這個設定畫面嗎???我的是DHCP,平常使用都沒有將電源關閉,不使用網路時都是待機狀態。

我的有時也需重新開機一下,不過次數很少,也先換個電源供應器看看,一般路由器不會壞,壞的都是電源供應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PPPoE
SETUP 裡的
Username :xxxxxxx

你應該問他上網是哪種方式?

是PPPOE的ADSL、VDSL?

還是cable Mode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PPPoE
SETUP 裡的
Username :xxxxxxx

我是DHCP,不能使用PPPOE的設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有時也需重新開機一下,不過次數很少,也先換個電源供應器看看,一般路由器不會壞,壞的都是電源供應 ...

我先找看有無電源供應器可用,不過我覺得依使用時間來看,Adaptor沒那麼脆弱.......

网友:
這玩意的運作機制是NAT機制取得ISP配發的IP之後再透過自己的
DHCP SERVER配發IP給你各台電腦使用,因此當你發生異常時應
該先"檢查自己",查看一下電腦是否由路由器取得了動態IP192.168
.***.***....或者直接以配發範圍內的動態IP設定(不透過DHCP機制
隨機取得)<俗稱靜態設定>

你貼出的畫面疑似IP沒取得,導致要求你連上路由器做設定...

网友:
我也常遇到,重試不得其解,
所以遇到的時候,我都直接重開機,
有時候就恢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有時也需重新開機一下,不過次數很少,也先換個電源供應器看看,一般路由器不會壞,壞的都是電源供應 ...

我有更換過Adaptor了,一樣無法連上網,
現在頭痛啦,無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更換過Adaptor了,一樣無法連上網,
現在頭痛啦,無解...

你住在那裡?只要你的電路板沒焊過或燒壞,我自己在用的這一片跟你換。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有更換過Adaptor了,一樣無法連上網,
現在頭痛啦,無解...

再多reset幾次看看?  或是reset按久一點試試

我的是雖然子網路變成192.168.123.x
但是連線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更換過Adaptor了,一樣無法連上網,
現在頭痛啦,無解...

你貼一下status的畫面上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多reset幾次看看?  或是reset按久一點試試

我的是雖然子網路變成192.168.123.x

我都試過了,短按reset和長按reset都是一樣的結果,

网友:
大大網路線正常嗎?我有遇過網路線它不通,當然不能上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