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液晶螢幕維修~POS系統15吋觸控螢幕,啟動白屏維修~

楼主(2013-11-26):
一台15吋的小螢幕,不過~卻是用在POS系統上的顯示用,如此一來,這台15吋的螢幕因為是生財器具,就變得格外的重要囉!
這是它的外觀,其貌不揚的爛螢幕說~

這是它的故障現象:
送電啟動後,僅顯示一點點黑、灰、白,其他什麼也沒顯示~

一拆開後蓋~面板的TCON已經裸露在外,並無任何保護!
我看到的是AUO的主轉換晶片,另外還有一ㄎ應是它的GAM分壓電路的48腳晶片~

這是它的內部電路概況~

我查量它的結果顯示,各各GAM分壓,並不是正常的~
所以~對此晶片,做了更新的動作!
可惜!並沒有改善白屏的故障現象~繼續努力的查檢下去!

再持續對TCON的查檢下,終於有了眉目~
原來是一ㄎ貼片電容短路~更新後~

妳看看~送電啟動後,若是無訊號輸入!理當顯示一個無訊號輸入的圖框~
這當然要再送入訊號做測試,不然像這台的那種故障現象,不就又被打槍~如: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highlight=GF191A

在排除『白屏』故障現象後~
緊接著!就要來翻修~整新~補強它的控制電路,『生財器具』ㄋ~若是常出問題,老闆不抓狂,我先抓狂說~

這是最終~處理完善的電路!

這些是更換下來的零件

為了讓生意不停擺~我讓它熱機好久~其實也都沒事!

在當時換上電解電容試機OK後,就給它組裝起來熱機,雖然試機很久也沒事!
只是我一直疑問,那是什麼電位?換上後就顯示正常,當時也沒有測量~
因此~再一次的拆殼測量,得知是其『VGL』電位的濾波,測量當下我是看不出異狀~
我又給它組裝起來,繼續測試依舊沒事~
依據線路的+、-極來說,我是沒有焊接錯誤!
只是~我越想越不對,又再拆一遍,因為『VGL』是負壓啊~照著線路的+、-極來接不就……
這回把它拆下,它的兩頭都已經大肚子了~

好里加在~我有三番兩次的去回想維修過程,這裡要是用上電解電容得要反接才可
喂~好好的替老闆工作賺錢ㄟ~

提供參考,請多指教!多謝收看!看囉!!

眾道友~請連結本小格(http://atunpclcd.blogspot.tw/)按個(g+)!幫忙衝個人氣!謝謝你們!

网友A:
這個一台報價也頗貴

网友B:
抱歉!!請教貼片電容怎樣量測NG??
再請教如果是用電子式三用表?是紅色接地 黑色測試NG電容?

网友:
應該自己爬一下文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抱歉!!請教貼片電容怎樣量測NG??
再請教如果是用電子式三用表?是紅色接地 黑色測試NG電容?

我反問你一下,電解電容你如何測試有無短路呢?

如果你會測電解電容,那SMD電容的測法跟電解電容是一樣的,並無多大區分

唯一的區別,在於SMD電容的uf很小,基本上你要靠指針電表去測量,那是不行的~~除非短路

早點備個電容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個一台報價也頗貴

500兩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反問你一下,電解電容你如何測試有無短路呢?

如果你會測電解電容,那SMD電容的測法跟電解電容是一樣的, ...

我是有買電容表!
但電解電容都是目視跟哪可以能比較會壞!拆下量測~數量也不多

SMD很多~目測也看不出!!所以才這樣請教?可以在板上測量。
故到底要怎樣測量電容請大大教導?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是有買電容表!
但電解電容都是目視跟哪可以能比較會壞!拆下量測~數量也不多

貼片電容的判斷:把數字萬用表打打到二極管檔,兩表筆直接量電容兩端,好的電容萬用表讀數為無窮大;若萬用表讀數為零,則表示電容擊穿短路,貼片電容漏電時無法用萬用表測量,只能用替換法判斷好壞。

網路上的文章: http://tech.hexun.com.tw/2012-10-24/147133225.html

但裡面也有說了 漏電無法測 只能測擊穿~ 所以還要爬爬文

网友:
高工課本->基本電學裡有很詳細的介紹

网友:
因為少數電路是SMD電容壞掉或快壞(溶質不足)
但這情況:
1.看維修經驗與爬文經驗:針對哪一區做量測或掃除?
2.不懂就是一直拆下?
3.可以從三用表或是指針表作一個猜測後拆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貼片電容的判斷:把數字萬用表打打到二極管檔,兩表筆直接量電容兩端,好的電容萬用表讀數為無窮大;若萬 ...

不好意思~~我也可以問一下...那貼片電容 有+ -嗎? 如果有再怎判定~感覺兩邊都長一樣~不像電解電容會標明+ -,另外容值在電路上用電容表量的出嗎? 還是要拆下才能準確?

因為不像電解電容會很清楚的標明 OO uf  OO V,不好意思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好意思~~我也可以問一下...那貼片電容 有+ -嗎? 如果有再怎判定~感覺兩邊都長一樣~不像電解電容會標明+ ...

關於貼片電容正負極
貼片式電容一般是沒有正負的 正負極一般是存在于電解電容 電解電容的負極外接連接的腳一般都比正極的短 或者是在電解電容的外部靠近負極的塑料包皮出有指示 你看一下

文章出處:http://tc.wangchao.net.cn/zhidao/detail_4247859.html

=====================這是分隔線========================

小貼片電容如何判斷好壞

方法一、一般小貼片電容的阻值為無窮大,阻值異常就更換。容量變小,萬用表無法測量,直接替換。
方法二、安全一點的辦法用萬用表的二極檔一針接地另一針分別測電容的兩端兩端響說明短路
方法三、小貼片電容短路的話用萬用表在線測量就能判斷出來,如果是開路的話,因為容量太小,用萬用表量不出來,可以用一個電筆接到220V的火線上,將貼片電容的引腳放到電筆的筆帽上,看氖泡是否發光,發光電容是好的,否則斷路. 220v電壓,可千萬別在板實驗,哭都來不及
方法四、阻值無窮壞,阻值為零鳴叫為壞.其他的應該有一些小的變化吧.

1.最準確的就是焊下來用數字電容表測量其容量!
2.沒數字電容表,焊下來用機械表10K檔測量,有一點點擺動可以示為正常!
3.在路的話,用數字表或機械表大概測量其電阻,若電阻為零,則要焊下來進一步確定!

文章出處:http://raysiou.blogspot.tw/2011/09/blog-post_12.html

另外小小建議 維修之路很長遠 若真有興趣學習 最好花時間練一下爬文功力 不管是在痞酷爬文 或用 Google 大神 還有百度 都是要多爬爬 提升功力的n_0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