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產品] 集線器(HUB) 網路異常全燈亮無法連線

楼主(2013-11-27):
全燈亮無法正常連線,原因是哪裡故障的??
1.型號

2.

3.

网友A:
麻煩標題名稱改一下 -- 集線器(HUB).
先檢查電源是否正常,電源部份先檢查所有電解電容,再檢查IC和其它零件.

网友:
變壓器 電容先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麻煩標題名稱改一下 -- 集線器(HUB).
先檢查電源是否正常,電源部份先檢查所有電解電容,再檢查IC和其它零件. ...

IC和其他零件不知道怎麼用檢測...

网友A:
SMD的電阻零件較麻煩的是阻值的問題,不過還好它有許多組,所以可以用比較法,以指針式電表Rx1檔測電阻值,以每一組的相同位置的電阻做比較,看看是否相同或近似值.

网友B:
建議您先換台5V變壓器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議您先換台5V變壓器試試

換過了,同樣的事!全燈亮網路不正常連線

网友:
引用 楼主:
換過了,同樣的事!全燈亮網路不正常連線

http://www.planex.net/product/switch/fx-08ea.htm
上面的 FX-08EA 有 DC 7.5V /1A
網拍上還有 DC12V 的 ...
那樓主的是 5V 的嗎?

网友:
電源輸入進來,會經過一顆34063的dc to dc電路吧
量看看輸出電壓是多少就知道了
主IC有沒有異常溫度
(記的先放掉身上的靜電)

网友:
我也覺得DC/DC電路出毛病,
有時電壓只是LED全亮起時瞬間耗電撐不住,引起當机,偏又當机後電壓回昇騙人。
此電路前後電解電容,先各並接同數值電解電容試試,
這樣想法基於,,方便簡易測試。

网友:
想問一下各位
在下有台D-link的hub
他的第二孔不接網路線時燈號會亮
如果接上電腦燈號就熄掉
但如果接其他孔
燈號會亮,但是網路連線很慢、甚至不通
這會是哪裡的問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D的電阻零件較麻煩的是阻值的問題,不過還好它有許多組,所以可以用比較法,以指針式電表Rx1檔測電阻值,以每 ...

左邊兩個小阻怪怪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左邊兩個小阻怪怪的

如果是比對的結果,那麼先把其中一個拆下來,再拆另一組相同位置,認為是正常的電阻也拆下來量測,再比對看看,若是真的有問題時,可以先用一般的電阻焊接做測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