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不用震盪晶體 的型號有哪些阿???

楼主(2013-11-27):
各位大大

        因小弟最近買了一個計時器,因有問題送回客服好奇問了一下此晶片是什麼
客服和我說是此晶片是 mcu ,看著看著好奇問了一下怎麼沒有震盪晶體

客服一直不合我說 所以想請問一下大大有沒有哪些  mcu 不用震盪晶體

因小弟此部分學薄所以各位大大指教 謝謝

   mcu 不用震盪晶體  的型號有哪些阿???

网友:
PIC單晶片可選用X'tal或RC震盪方式.請參閱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PIC16C54-04/P.html

网友:
有holtek的ic  microchip的ic等等

网友:
小弟知道的有
HT46R24
HT46R47
MDT2051
PIC16C57
這幾顆都支援
1.RC組成的震盪器
2.LFXT低頻晶體震盪器
3.XTAL標準晶體震盪器
4.HFXT高頻晶體震盪器
來產生基準頻率

网友:
因小弟最近買了一個計時器,因有問題送回客服好奇問了一下此晶片是什麼
客服和我說是此晶片是 mcu.....

現在的CPU幾乎都內建RC震盪器了....

只是最差的不補償誤差都可以到30%......補償校正也只有2%全溫度範圍誤差.......但這些都還不太適合當計時器使用...誤差還是太大..

所以你應該問....哪些MCU內建高精密度震盪器可以當計時器使用???

我還沒用過這樣的MCU,也想知道.........
不過RTC的確有使用這樣高精度的內建震盪器....DS3231的內建震盪器就很準..

楼主:
有了客服
和我說是用 SJ8PE513B 不知是真是假n_152|

网友:
有*8PE 的單晶片 印象中是遠翔的

http://www.feeling-tech.com.tw/k ... l.phtml?Part=M1-17#

POWER中 監控大廠  weltrend 也有出此類晶片
http://www.weltrend.com.tw/produ ... p?s=16&bottom=1

義隆 九齊  新唐 盛群半導體 松翰 十速科技

上海芯圣(Holychip)电子   On-bright

很多都是內建

网友:
我最近使用的 stc15f204da 就不需要外接 石英震盪器,你的客戶也太小氣了,一點都不知道分享!! 網路四通八達,不要說告訴你就算是送你幾顆也不為過啊!! 相互幫助才會進步啊!! 君不見對岸分享的兇呢!!  無私分享!! 這樣才會進步!! 中國人以前都因為藏私所以才"失傳"...

网友:
AVR也能使用內部震盪器
但誤差稍微大了些

网友:
stm8s系列,也是不用外接震盪器,
但是你這一顆,stm沒有類似的封裝,
我覺得,以封裝去找,會不會快一點!
SSOP-14(應該沒錯吧,有錯請指導)的MCU應該不多吧!

网友:
Microchip 有生產一顆PIC16F1455 使用內部 RC 震盪可將 USB Clock (48MHz) 校正到 0.25% 的誤差,可以免晶震就能與PC 的USB連線。有興趣的大大可參加他們辦的研討會,今年的贈品就有內含這個MCU,只要500元含午餐、贈品帶抽獎,還可瞭解一些新的知識。

12/17 Microchip嵌入式解決方案研討會 2013 (秋) 台北場
12/12 Microchip嵌入式解決方案研討會 2013 (秋) 高雄場
12/11 Microchip嵌入式解決方案研討會 2013 (秋) 台中場
12/10 Microchip嵌入式解決方案研討會 2013 (秋) 新竹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