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技嘉HD4850(GV-R485OC-1GH) BIOS問題求助

楼主(2013-11-27):
各位大大好,
拿到這張卡直接上機測試,1長2(3)短嗶聲抓不到顯卡黑屏一片,但有聽到進系統的聲音(NumLock鍵亦可作動),
量過各相電感電壓(1.xV ~  2.xV)及BIOS  3.3V(點漆SST25VF512) & DVI  5V皆正常
爬過各維修文最後決定試刷BIOS(Usb開機自動盲刷),竟然就可顯示開機,
進系統裝好驅動後看GPUZ各參數很正常,用BIOS工具程式看燒進去的版本資訊也正確
再跑個Furmark & 3DMark也很正常,心中正竊喜又修好一片,收工!!
沒想到第二天再開機竟又出現原來狀況,不死心再刷一次又正常了
這次換台PC來試試,換的這台螢幕沒有DVI,所以用轉接頭轉成D-SUB
一路開機到進入WIN7看起來沒太大問題,可是到桌面後竟沒有任何圖示(背景正常)
按滑鼠右鍵也可調整解析度,搞半天它還是沒圖示,後來把顯示卡手動停用,重開機後又正常了
再裝驅動回去重開機又沒圖示,再關機試安全模式進入也正常,沒輒了只好搬DVI螢幕過來果然一路順暢想說就這樣用吧,
順便多試幾次開關機有沒有問題,一切看似正常,沒想到第三天再開機又來了,BIOS好像又亂了還是消失了?
不知版上大大有沒有人碰過類似問題或知道這是什麼問題?如果換那顆BIOS Flash IC(SST25VF512A)重刷會有效嗎?

网友A:
GPU空焊吧~這張卡爆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U空焊吧~這張卡爆熱的

cs8316大,
本來也有懷疑這部份,可是我只要重刷他又正常哩,而且我跑furmark時溫度約43度~66度左右而已應該也還好,實在是想不通.

网友:
BIOS晶片換一顆試試
應該是資料無法儲存了?

楼主:
從廢版拆一顆PMC 25LV512重新刷bios後(原SST25VF512A可到33Mhz,這顆只到25MHZ),到目前為止2天了,看起來開機似乎正常沒有掉資料了,再多測試幾天看看...

网友B:
benson1206大大
能勞煩您備份一份BIOS給小弟嗎?
感謝^^

网友C:
這片  我遇到的是 BGA 空焊~~加焊就好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這片  我遇到的是 BGA 空焊~~加焊就好囉~

最近遇到跟這塊類似的顯卡
型號還沒去注意但散熱片一模一樣
症狀會顯示但會自動關機
有時候在讀主機板資訊斷電
有時候在進系統後才斷
請問大概會是什麼問題
目前猜測power~w數不足嗎?
因為我才用350w來跑這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片  我遇到的是 BGA 空焊~~加焊就好囉~

我上次好傻好天真,想說拆gpu重做,結果~~居然是用0.4的球,排列的密密麻麻的,當場看到都快暈倒,連排球都很困難的說,風槍一靠近球全和成一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最近遇到跟這塊類似的顯卡
型號還沒去注意但散熱片一模一樣
症狀會顯示但會自動關機

4850建議最少要足400W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4850建議最少要足400W以上

了解我來找一顆500w的試試

楼主:
今天晚上回來又開不起來了,看來應該不是bios的問題.
我的power是用海韻380w的,先改用七盟420w的試試看,如果還不行應該就是gpu空焊了.
kinblo大,
我的bios是從技嘉官網下載的(ver. F7),網址如下:
http://www.gigabyte.tw/products/product-page.aspx?pid=2901#bios

楼主:
引用 网友B:
benson1206大大
能勞煩您備份一份BIOS給小弟嗎?
感謝^^

Kinblo大大,
請問你是不是有相類似的顯卡,
因為我在拆來拆去時不小心把附圖中那顆電阻給撞掉了,
如果你有的話可不可以勞煩你幫我量一下在板子上這顆阻值大概是多少.
謝謝~

网友B:
benson1206大~抱歉呢!!
我把那張卡翻出來結果是98GT
不過一樣藍色PCB一樣的風扇
很容易讓人誤認@@.....

楼主:
引用 网友B:
benson1206大~抱歉呢!!
我把那張卡翻出來結果是98GT
不過一樣藍色PCB一樣的風扇

沒關係,那就看看版上有沒有其他大大手上有這張卡可以幫忙提供了,
不然就給他多試幾種阻值看看,能修就修,不能修就當練功.
98GT之前我也有修過一張是電源MOS壞了(GS擊穿近似短路),不知你檢查過全部的MOS了嗎?

网友:
那張是晶片掛了=ˇ=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片  我遇到的是 BGA 空焊~~加焊就好囉~

對了~~一直想問您,BGA焊膏您都在哪買的?最近我覺得一直買到假貨,焊一個爆一個,後來請實體店面的電子材料行幫我找到一款德國進口,真的很好用,爆的情況好很多,但~~20ml 要價700元(不含運)~~好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