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ERAN HD-37D13會自動關機斷電

楼主(2013-11-27):
開機一段時間會自動關機,連待機燈都會不見,一斷電馬上重新插插頭帶機燈會閃一下,需重新拔掉插頭等待約5分鐘再開機
有補焊過了,狀況依舊,背殼不裝可以看約30分鐘,蓋背殼約只可看10分鐘,正常待機有量測過5V PS-ON和24V都正常,
請益板上各位先進,如何下手往哪個方向查修,感謝各位先進解答

网友:
電源版壞!~~以下自己查摟^^

网友:
主板晶片過熱,加風扇再試試。

网友:
用手摸蕭基特或其他元件 看是否燙手 電容全換~ 先確保電壓電流足夠 再試試看是否還有其他問題
如果可以的話 測一下電壓(電壓是否跳動 主機板工作電壓是否足夠) 給個數據 大家才有個方向抓問題

网友:
自動斷電,一定要看電源板.
斷電的時候,要看一下待機5V,的狀況.

网友:
樓上給的訊息都是一般要維修的方向與做法.若是不清楚就拿給專業來處理比較好..老師傅也是要東量西測才找到答案...無法跟你講哪一顆壞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