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ANNS-G HG281D 開機時畫面會亂碼

楼主(2013-11-28):
這台螢幕原本的問題是少綠色,而且熱機時會不定時沒畫面(燈管沒亮,AD板ADJ沒電壓輸出),
把AD板電容換過後以及把D-SUB(VGA接頭)前的零件補焊以及主處理器(RTD2549TD)補焊後,
http://E:\\0219-1
以上問題都已解決,並將螢幕阻裝好後,並將電腦主機開機時卻發現螢幕在電腦開機進作業系統
桌面之前,畫面會呈現如下圖亂碼情形,
http://E:\\0221-1
反反覆覆檢查過AD板沒發現有短路或是開路情形,已沒頭緒怎麼來處理該問題,
能請教各位前輩,這問題該如何測試解決呢???
謝謝....

楼主:
補上資料:
進作業系統到桌面之前畫面是亂碼(OSD正常)如下:
但進入作業系統桌面後,畫面就變正常了..(OSD正常)

AD板:

网友:
旁邊與記憶體相接的排組群可以檢查一下

另外可以的話接上HDMI,用全解析度再測試一次

楼主:
HDMI接了後發現進到作業系統的桌面前正常了,但是應當要跑到桌面上的螢幕畫面卻一片黑,
問題跟接VGA接頭的故障問題是相反的...@@
排阻明天再來查查看..
謝謝狼大..^^
有想過會不會是記憶體有問題.但不知怎樣來測試.@@

楼主:
排組與電阻都量過了,數值都正確,旁邊貼片電容也量了,無異常..
這下頭大了...

网友:
程序異常或是記憶體顆粒有損壞
你是如何補焊RTD2549TD的?

楼主:
先用水彩筆沾助焊膏塗在RTD2549TD腳上後,再用烙鐵一支一支腳的加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