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虛擬示波器

楼主(2013-11-28):
虛擬示波器BM102如畫面
看完說明書也不會使用
可能是不良品?
可能不是
請先進指導

网友A:
需檢查輸入通道是否正確?垂直與水平設定值要與輸入信號一致(接線OK?輸入端待測信號OK?),觸發方式與準位也要適當.

网友A:
是不是有啟動鍵(start/stop)未按下?是圖面右下角的"開啟"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有啟動鍵(start/stop)未按下?是圖面右下角的"開啟"鍵?

右下角有開啟/停止鍵  沒問題
問題是
ch1/ch2探棒間有一個調測鐵片應該有2.2V1KHZ測不到
Thanks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檢查輸入通道是否正確?垂直與水平設定值要與輸入信號一致(接線OK?輸入端待測信號OK?),觸發方式與準位也要 ...

這個示波器強調探棒地線必須接大地
大地指的是電源接地線GND
量測電池探棒的地線接那裡
接電池負極我測不到電壓
搞不懂
Thanks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右下角有開啟/停止鍵  沒問題
問題是
ch1/ch2探棒間有一個調測鐵片應該有2.2V1KHZ測不到

1.此為校正用信號源,先用電錶ACV檔檢查是否正常.
2.檢查此校正信號源是否需被啟動.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示波器強調探棒地線必須接大地
大地指的是電源接地線GND
量測電池探棒的地線接那裡

探棒的黑色鱷魚夾接電池負端,探棒的中心尖頭接電池的正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此為校正用信號源,先用電錶ACV檔檢查是否正常.
2.檢查此校正信號源是否需被啟動. ...

實在太傷腦筋
我把它給退貨了
感謝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實在太傷腦筋
我把它給退貨了
感謝您

賣家在台灣?還提供試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賣家在台灣?還提供試用?

賣家在台灣
東西從大陸寄來
7天內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