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P CQ42 過電不開機 診斷卡停在24 想刷BIOS

楼主(2013-11-28):
機型:HP CQ42-201AX
板號A0AX2MB6E0 REV:E
CPU:AMD Athlon II
顯示:ATI獨顯
故障現象:可過電,不顯示,偵斷卡有跑,停在24.

想說先刷BIOS看看,但不知是那顆,哪型號.
聽說此板BIOS有兩顆??
請知道的大大指點一下....謝謝

楼主:
板號  DA0AX2MB6E0 REV:E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OS...........................

感謝感謝....

楼主:
請問誰有這台的BIOS檔案嗎?
還是有下載聯結,要燒錄器用的.

网友:
我剛好手邊有一片有溫度問體~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誰有這台的BIOS檔案嗎?
還是有下載聯結,要燒錄器用的.

官網下載就可以直接燒了,這台北橋會壞

网友:
這片都是BGA脫焊

网友:
BGA機會大+1

网友:
2001(北橋) +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