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相關資料 --- COG LCD

楼主(2013-11-28):
這兩個 LCM 沒資料,是否大家可以提供相關資料,一個有廠商但是沒提供資料,一個就根本查不到,感謝囉!!

网友A:
阿乾兄,這兩塊數量多嘛?
數量不多,就不好處理了,
請參這一篇:
面对三无的液晶模块,我来图文介绍一下自己方法(以三无1602为例)(出处: 一乐电子百科)
沒有帳號看不到圖片,請pm給我,我line給你帳密!

网友B:
我是看到兩塊都有廠商名字呀
----------------------------

這種沒有Manual的就盡量不要碰了....不能驅動的機率很高...

如果量很多又是賣垃圾價才值得搞..

一般是開蓋晶片...先看Die size...然後可以查到大概是哪些晶片....然後對Pad到外接線...根據晶片Manual驅動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看到兩塊都有廠商名字呀


I大:
   數量只有1~2個,不可能賣!但是搞出來會蠻爽的!! 成就感!! 以往 1602 2002 幾乎都可以代用,只是1.2 腳+/-顛倒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阿乾兄,這兩塊數量多嘛?
數量不多,就不好處理了,
請參這一篇:

F大:
  請撥空 LINE給我 因為需要帳號!!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阿乾兄,這兩塊數量多嘛?
數量不多,就不好處理了,
請參這一篇:

F大:
   我已經申請了帳號,感謝提供的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