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OMPQA CQ42 溫度異常 關機

楼主(2013-11-28):
實際上 溫度沒那樣高 就 關機~
用 XPE 進入 大概70C 就跳掉~

有沒有人 知道如何解決

网友A:
可愛大~~這一台遇到~~好像都是顯晶要換新的~~再來風扇會掛掉
剩下的還沒遇過

楼主:
目前 從燒 bios 還是一樣 正頭`......ec 水大給的 燒下去 不能觸發9燒回原來的就可以`
....
之前使用者 就說` 都有 熱當機情形 需要 用 風扇吹 就可以開機`...

我只有把顯晶 重值`

對岸抓到的 EC  512K   BIOS 4MB

楼主:
216-0728014 用在哪各地方 顯卡 還是主板
` 對岸給我寄錯`...
沒打算退`它下次說要補我`

网友:
之前遇過90b是風扇不轉

楼主:
剛剛朋友 傳 ec +bios 拆好的機子的` 還是一樣` 溫度 68 c 關機..
他說可能是顯示晶片216-0749001 的問體` ``..
真是的 濤寶 鴻*  還給我寄錯 都有強調 要這顆...真是的....
聽說 大陸的假晶片很多 要多買幾顆`才是

网友:
應該不是溫度問題,我試過顯卡溫度破百還不會斷電保護,cpu才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愛大~~這一台遇到~~好像都是顯晶要換新的~~再來風扇會掛掉
剩下的還沒遇過    ...

這款散熱鰭片很薄容易堵塞,
你有拆開清一下嗎?

楼主:
有阿 裡頭 都是灰層~...我有看 對方給我的 照片 之前都 破圖~ 它有拍 幾張起來~
所以肯定 ~顯晶一定有問體~
雖然我 有拔起來 從值~ 現在是沒破圖現象
但是 還是一樣有 溫度高關機現象~~大概68C 就關機~
對岸 給我寄錯 晶片 ~所以還要等 晶片 到手 才有辦法 在作BGA ~來試~

网友:
這台一般修完gpu就沒問題了,
會斷電還是要先看一下散熱有沒有做好,
怕是散熱銅管有問題

QUANTA AX1 INTEL UMA DISCRETE.pdf

1.38 MB, 下載次數: 30

cq42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阿 裡頭 都是灰層~...我有看 對方給我的 照片 之前都 破圖~ 它有拍 幾張起來~
所以肯定 ~顯晶一定有問體~ ...

先等晶片來   換了再說吧~~
晶片機會大
這一台要換新的晶片
不然很快會2修
鴻x   跟朱小姐說一下   下次你的貨   請他多注意一下

网友:
小弟第一次發言...分享一下完修的經驗~小弟手上剛好也是這台CQ42會過熱關機~一開始也是直覺散熱風扇的問題~可以更換新風扇還是一樣~超過90度自動關機~於是仔細看一下導熱墊片~之前幫他維修的店家有更換過導熱墊片~結果店家用2mm的厚度太厚~把散熱片整個撐起來~顯示晶片跟散熱片無法密合~於是重新更換1mm的導熱墊片~溫度立即回復正常~壓力測試不超過70度~以上是小弟的經驗分享~有些專有名詞還不太懂~還請多多見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