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各位大大是否有這個PI板的電路圖或背面照片

楼主(2013-11-28):
請教各位大大是否有這個PI板的電路圖或背面照片,這塊版子它被壁虎燒成這樣,連電路都斷了!@@所以請教各位大大如果有的話是否可以幫個忙PO上來給我看,我想要原版修復!謝謝!各位大大的幫忙!還有請教這塊版子它的正確輸出電壓到AD板的,請各位大大幫忙謝謝!!

网友:
若沒錯 U200 視 SG6841 ,其他電阻址要查下DATASHEETS 配合查線應該就有答案了

楼主:
感謝大大!那我先查看看好了!謝謝!!

网友:
版本跟你不一樣~參考一下吧.....

楼主:
非常感謝大大!這圖差不多,因為我有用電路圖去復原可是一直怪怪的,啟動不起來@@我覺得可能我電路哪邊有復原錯誤吧!!非常感謝大大!!感恩!!

楼主:
感謝大大的照片,我終於把他復原好了!!電壓終於出來了!超爽的.........................:lol

网友(2013-12-29):
碳化的黑色區塊建議您可以加強一下,燒焦的碳化黑粉末會導電。

楼主:
恩嗯!!感謝大大的指點!!

网友:
如小溫大大講的碳化的地方清乾淨避免二次傷害

楼主:
感謝大大指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