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F9J 畫面不顯瓶頸求助??

楼主(2013-11-29):
經查線發現,紅圈IC為屏的供電IC

測量有4.5V輸入電壓,應該要有3.3V輸出到屏的供電端

但是輸出是0V

麻煩先進提供小弟相關資料,

网友:
Si3456BDV

http://www.vishay.com/docs/72544/72544.pdf

http://zh.scribd.com/doc/152045548/ASUS-F9J-REV-2-0-SC

楼主:
duncan大真厲害,這都能查的到!!

网友:
duncan大真的是查零件的神人了, 可以傳授如何練就此神功嗎?

网友:
應該是顯卡異常,沒有輸出

网友:
顯卡問題..

如去量那些電壓都會顯示不正確的..

也都會讓你感覺到是小零件問題

网友:
這種SMD零件要壞很難吧,至少目前修過幾百台像這種故障,都是顯卡壞,

网友:
印象中處理過,顯卡是7300的,不良機率高

网友:
顯晶壞+1

楼主:
這台獨顯示漢在主機板上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台獨顯示漢在主機板上的????

是在主機板上的,找一顆nvidia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在主機板上的,找一顆nvidia就是了

看得很清楚,就是拿他沒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