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華T.VST59S.21雙排電視板 V59S繁體七鍵程序

楼主(2013-11-29):
這是下方這張樂華公板的繁體七鍵程序︰
http://bbs.pigoo.com/thread-48226-1-1.html

有用的再下載吧!

http://sdrv.ms/1fNnMsE

网友A:
請問有沒有source code呢?想自己改來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有沒有source code呢?想自己改來玩玩

我沒有source code

网友B(2017-05-02):
WISH大大,請問還可以下載此公板的高解韌體(程序)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SH大大,請問還可以下載此公板的高解韌體(程序)嗎??

我也沒有

网友:
燒錄方法:把要燒錄的屏程式存放在USB碟裡,把USB碟插到板上,插上按鍵板,通電;按鍵板指示燈等一下就會紅綠交替閃爍,燈閃爍就開始寫程式(請勿斷電),燈在慢閃,慢閃一會後就會快閃,快閃後直到燈閃停後長亮就是程式寫好了,斷電拿下USB碟完成程式燒錄。
v59s.21燒錄過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mtmInupPY0

USB介面不僅能用來升級程式,還能用來播放視頻,基本上的格式都支援。還可以設置開機顯示圖片或LOGO哦!
可以客制化把你的電話和住址做成廣告LOGO, 來增加你的生意哦!
LOGO CHANGING IN LCD LED, AFTER INSTALLING V59, V56, V29, RR850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Kkjf1VoJkk

V59S: FPV 應用實例:
[註]: FPV: 第一人稱視角(FPV)也稱為遙控人員視野(FPV),或簡稱視頻駕駛,是用於從駕駛員或駕駛員觀點控制無線電控制車輛的方法。
DIY LCD Screen to FPV Monitor V59 LCD Controller Overvie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cykvMzcBCg

[註]: 現在新型 Made in China 的電視, 裡面根本就是一片V59S加上一螢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