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SONY KLV-40V300A 閃紅燈不開機

楼主(2013-11-29):
此機故障情況為開機後紅燈閃8下不開機,經過爬文後發現與板上此篇文章狀況是一樣的參考文章,於是依樣畫葫蘆試試看囉
型號
主機板
電源模組及高壓板
直接找到主板左下角的主角"200WNA1",經量測後發現輸入端電壓輸入後輸出端皆無電壓輸出,當下毫不猶豫先換了再說,故忘了拍故障的原圖,這是換好後的圖了
輸入端
輸出端
ON/OFF control
開機測試

网友:
這一台前天剛摸過也是壞主機板一個貼片電阻ng造成無訊號畫面只有vga正常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我還有二台日本原裝的,紅燈閃13下的還修不出來.
想哭啊.

网友:
如果其他都找過了,不坊換主IC看看...(一顆500)

网友:
為什麼這個型號我遇到都是面板問題,畫面直條,己經殺肉3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