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電舊電池簡單測試

楼主(2013-11-29):
1. DELL W4FYY
是使用4串1並(4S1P)架構,電壓14.8V,2200maH

編號:E~H
使用一安培定電流放電
E:2133maH         F:2156maH
G:2123maH         H:2084maH
串連充電:16.8V,2165mAH
(充電電流1安培)

2.Acer AL10F31
是使用3串3並(3S3P)架構,電壓11.1V,6600maH

編號:A~D
A:1815maH        B:1798maH@0.5A
C:1777maH        D:1777maH@0.8A
獨立充電:A-1913,B-1787,C-1764,D-1763maH

編號:I~M  這五顆電池容量偏低,所以測試兩次
I:1667,1712           J:1752,1705
K:1723,1702          L:1712,1725
M:1684,1705maH
第一次放電電流1安培,第二次放電電流0.8安培
串連充電:21V,1780mah@0.2A

3.測試器材:TURNIGY-ACCUCEL-6

鋰電池充電放式
單體電壓小於3V時,先以0.05C充電
當電壓大於或等於3V,再以0.5C~1C充電
充電模式:定電流->定電壓
在定電壓模式下,單體電壓4.2V
電流小於0.05C既判定電池充飽

网友:
放在紙板上面又綁線...感覺好像做炸藥喔!!

================

看來Acer那幾顆狀態不佳..

鋰電池廠家的規格一般的壽命......1000次指的是容量變成80%......所以那些鋰電池壽命已到

沒啦.......其實只要自放電低...應該還是很好用的

网友:
好像做炸藥喔!   +1

楼主:
真正的炸藥來囉~

1.可以自由選擇爆炸顆數3/6/9

2.威力較弱一點,可以攻擊稍微討厭的人

焊這兩顆電池包,心情上真的很像在做炸彈一樣
要防止正負極短路,這兩組電池都已經充飽電了
所以威力.....

网友:
這是土製炸藥啊!!
看了真讓人倒退三步ㄟ..........
話說其實真的在玩這些鋰電池時
大家還是要注意
安全第一歐
ps:最近真的眼花手急第一次電容正負極裝反炸到,嚇了一跳.....

楼主:
小弟當初焊接時,不小心將塑膠皮焊破一點點
就出點小火花,後來就先用膠布做墊底

現在正在想看看如何設計電路
市面上的保護板,待機電流雖然低
但保護點都已經是鋰電池臨界值
也沒有均衡充電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