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飛瑞UPS不斷電系統B-700不開機維修

楼主(2013-11-29):
不好意思請問MOS晶體怎麼量測好壞...手邊一台飛瑞B700也有故障
原先故障開機 無B聲 無燈號
手殘換了下面那張圖的 C02 不知名東西(隨便找一個大小相近的換上的..) (原先的東西也消失了= =")

故障更慘了..插上電 按開關 無B聲    3個燈都直接亮  (感覺呈現開路導通狀態)
尋求高手救援....目前量測 基納2極體(橘色小小的那個)、電解電容、碳膜電阻 沒發現故障地方

附上正面及背面圖

補充..MOS 4顆同型號  只有一個量測有隻腳會導通 (跟其他3顆比較法) 代表它是GG的嗎@@?
上面寫
CET
01F 6Z
CEP83A3

岡山找不到有賣=__=看來又要跑高雄或台南=__="...另外請問各位大大  咖啡色那種小長方體(旁邊兩端有鍍錫) 那個到底是什麼? 如何量測? 不好意思問這麼多~感謝各位大大回答

楼主:
CET
01F 6Z
CEP83A3  請問要怎麼看才知道這個的代用品是哪個?
長明街沒人賣= =",GOOGLE了一下UT100N03L-Q 好像可以代@@~~不知道還有沒有別的型號可以代用

网友A:
這種小功率 (1000kva以下)的昇壓MOS
很多都是使用10N10 (100V / 100A)
那顆C02電容,推估可能是0.1UF的陶瓷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小功率 (1000kva以下)的昇壓MOS
很多都是使用10N10 (100V / 100A)
那顆C02電容,推估可能是0.1UF的陶瓷 ...

請問怎麼推估的
剛剛量了一下買回來的0.1UF(編號104),貌似沒極性=ˇ=
就只剩下那個MOS買不到=ˇ="...真難搞...岡山永遠的101間的電子材料行..
瞬間很果斷的說:沒有....賣...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怎麼推估的
剛剛量了一下買回來的0.1UF(編號104),貌似沒極性=ˇ=
就只剩下那個MOS買不到=ˇ=" ...

0.1uf的電容常被大量使用於抗雜訊
因此才說是"推估"

那四顆power mos 建議你一起更換,避免參數特性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0.1uf的電容常被大量使用於抗雜訊
因此才說是"推估"

但不知道能用什麼代...= ="...
如果能知道型號 還可以去長明街碰碰運氣買買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不知道能用什麼代...= ="...
如果能知道型號 還可以去長明街碰碰運氣買買看.. ...

這台UPS是低頻全僑結構
只要耐電壓耐電流夠就可以代用了
沒有甚麼特別參數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UPS是低頻全僑結構
只要耐電壓耐電流夠就可以代用了
沒有甚麼特別參數需求 ...

了解*-*~~明天來去 SHOPPING

网友:
CEP83A3
30V 100A POWER MOS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10208148425 <==IRF1010N IR 55V 85A 180W MOSFET頂著先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11085267544 <==FQB140N03L FAIRCHILD 30V 140A N-Ch MOSFET 貼片式

楼主:
找不到100V 100A的 0.0"

剛剛看了一下B700的內裝介紹
最高額定容量輸出650 VA
所以MOS的選擇 最好是在110V(台電輸過來的) 跟 6A規格就可嗎?(650/110=5.9)

拍謝~~沒發現 在別人的帖0.0""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不到100V 100A的 0.0"

剛剛看了一下B700的內裝介紹

你算的是AC輸出端的虛功率
POWER MOS要的是DC的規格

你這一台是用4顆MOS以全僑方式切換成12V / 60Hz,進入矽鋼片變壓器昇壓成AC110V / 60Hz
假設輸出功率為650W (滿載)
假設輸入電壓為12V (650W / 12V = 54A) <===轉換效率100%
54A * 80%(轉換效率) = 67.5A
67.5A * 80%(MOS的安全係數) = 84.375A

楼主:
那跟它裡面的蓄電池有關嗎??
12V  7A H

好像符合*-*算式..

沒屋頂的只收尋到100V  85A  & 95A & 120A

最符合的~~所以是算95A是最好選擇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跟它裡面的蓄電池有關嗎??
12V  7A H

說過了
你這個是低頻的,沒有特需參數需求
耐電壓夠用就可以了,耐電流越高越好

通常耐壓越高的,導通阻抗也越高 ,效率會比較低,發熱量會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說過了
你這個是低頻的,沒有特需參數需求
耐電壓夠用就可以了,耐電流越高越好

了解*-*
等貨到了和上去在PO結果*-*

网友A:
MOS FET ( 場效 電晶體 ) ( NXP BUK952R8-30B ) TO-220AB (N-CH) 30V 237A 0.0024Ω 300W
http://goods.ruten.com.tw/item/qa?11081019295209#qna

我之前有交關過 (問題7)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 FET ( 場效 電晶體 ) ( NXP BUK952R8-30B ) TO-220AB (N-CH) 30V 237A 0.0024Ω 300W
http://goods.rut ...

夭壽喔...用到237A 是什麼吃電怪獸????
+10變電箱???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夭壽喔...用到237A 是什麼吃電怪獸????
+10變電箱???

剛剛查了一下B700的規格,實際輸出功率是360W

這類型的原件,通常是要它的低導通阻抗
試想,237A需要多粗的線徑
內阻越低的話,浪費的功率就越少,效率相對就提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剛剛查了一下B700的規格,實際輸出功率是360W

這類型的原件,通常是要它的低導通阻抗

換上之後~症狀又變了....
原本插上電該有的電流音消失了=ˇ=""..

還是3個燈全亮=ˇ="..真難搞..

网友A:
引用 楼主:
換上之後~症狀又變了....
原本插上電該有的電流音消失了=ˇ=""..

是阿
UPS這東西牽扯很多區塊(結構性複雜)
而且又屬冷門設備
最討厭的是,所有控制最後都進到專用MCU
拿來練功是很有挑戰性的,只是修復率不高 (更換電瓶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阿
UPS這東西牽扯很多區塊(結構性複雜)
而且又屬冷門設備

等級太高....我還是先擺在一旁等我等級提升之後再來玩...
現在還是先去玩玩電源供應器 就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等級太高....我還是先擺在一旁等我等級提升之後再來玩...
現在還是先去玩玩電源供應器 就好="=

我自己一台 飛瑞C-1050
也是修不出來,放在倉庫裡面
最近整理倉庫打算拆零件分解掉了

該機型二手價(不含電瓶)約$15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一台 飛瑞C-1050
也是修不出來,放在倉庫裡面
最近整理倉庫打算拆零件分解掉了

雄大加油~~我們要有實事求是的精神!!努力把它修好!!
這樣才能彰顯我們愛電子產品的心~~

因~~~~~~為~~~~~~~~~愛~~~~~~

网友A:
引用 楼主:
雄大加油~~我們要有實事求是的精神!!努力把它修好!!
這樣才能彰顯我們愛電子產品的心~~

所有的控制全都連到68HC08這顆MCU根本就無法進一步維修

飛瑞UPS(MODE:C1050)1000VA 有空加減修之-未完待續-0318進度更新
http://bbs.pigoo.com/thread-19599-1-1.html

MC68HC08系列單片機原理與應用-中文
http://bbs.pigoo.com/thread-20232-1-1.html

MC68HC08原理及其鉗入式應用-中文
http://bbs.pigoo.com/thread-20231-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的控制全都連到68HC08這顆MCU根本就無法進一步維修

看起來比我的還難搞....我現在試用C1000F 不過形狀不同~~城堡系列好像是舊款的

网友B:
小弟這邊也有好幾台c-1000停擺
多數故障原因是+/-bus異常
有一台是重複開機
現在增加一台台達射手座1kva
故障原因-不明
正常使用中,突然跳掉轉待機
之前發生好幾次,也有上來求救過
直到前天,將電池斷開後
過5分鐘重新上電
只是燈號階正常,唯獨一直bi~
將市電中斷會轉至備援供電
但還是BI~且無法關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弟這邊也有好幾台c-1000停擺
多數故障原因是+/-bus異常
有一台是重複開機

你如果有兩台一樣的 那還會比較好搞一些...
我們兩個手邊都只有一台...有兩台還可能有機會可以併成一台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如果有兩台一樣的 那還會比較好搞一些...
我們兩個手邊都只有一台...有兩台還可能有機會可以併成一台用 ...

問題幾乎都出在大塊PCB上
會重複開關機那台,試過對調控制版無效

至於+/-BUS過高主因出在,空氣對流問題
整台UPS只有一處進風口,一處出風口
如果用在整天24小時空調機房內,不會出問題
但在一般家裡的話,空氣中的水氣
會一直府蝕入風口那附近的電路
久而久之就掛了

會後一台掛掉,還是小弟自己手濺
去啟動電池測試模式
一啟動下去,UPS入風口爆出火花
不到半秒,UPS與後端設備全部斷電
初步檢測,電池端保險絲已經燒掉了
所以功率晶體也不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