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 真正物美價廉與再便宜也不值得買的兩款USB3.0 4埠HUB使用心得

楼主(2013-11-29):
現在是USB2.0與USB3.0交替的時代,就算是主機板有支援8個USB2.0埠的時候,都還是免不了需要用USB HUB來擴充使用,更何況現在大部分主機板或筆電頂多提供1~2個USB3.0埠,所以想當然爾也是需要再購買USB3.0 HUB來應付需求。

日前在順發3C看到唯一一款USB3.0 4埠HUB帶變壓器要賣NT$790,雖然重量蠻扎實的,但還是買不下手。
其實上個月已經在網拍買了下列兩款右邊那款黑色的$380帶5V1A變壓器,而且為了省運費還一次買了三個(我錯了,原因後述)。
這款$388好處是每個埠都有個開關與燈號,這也是當初吸引我的原因之一。
下圖的很有質感與重量,$490
但是因為這一個月來使用得非常不順,所以不斷尋找可能出問題的原因。

我用的場合是接1或2或3個外接式硬碟,其中1個是原本3.5吋外接硬碟附帶變壓器(原廠附的基本上不會偷料吧),
但我發現就算只接一個2.5吋USB3.0外接式硬碟無附帶變壓器(殼上也沒有電源孔可以插),還是會在讀寫中經常跳出搜尋到硬體並連接成功的訊息。那代表著剛才讀寫時外接式硬碟已經因為不明原因(通常最大原因就是電力不足)而中斷連線了。
有時是先接內附變壓器的3.5吋外接式硬碟還可以正常使用,但這時USB HUB有沒有附變壓器好像沒差。一旦插上了第二個USB硬碟,就可能造成兩個USB硬碟都中斷連線。

我又來回測試改插主機板上的或擴充卡上的USB3.0孔,一直交換來交換去,又在別的地點做同樣的測試也都很不順,痛苦了一個月。

原因出處有幾個可能:
1.主機板USB3.0供電能力不足。
2.那張也是早前網購的USB3.0擴充卡用料不夠扎實所以供電能力不足。
3.USB HUB的變壓器不足瓦,所以供電能力不足。
4.USB3.0的2.5吋外接式硬碟吃電需求超乎想像。
5.......

無奈手上現有的5V變壓器沒有適合的插孔(我想應該是外徑3.5mm內徑1.35mm),所以不能測試是否變壓器問題。
倒是我發現已經拆封的兩個黑色USB 3.0 HUB所附的變壓器,直接用三用電表量的結果分別是5.24V跟4.24V!!!
但是就算是用5.24V的變壓器,使用上還是很不順。
而且它設計上還有個大缺點,就是電源插孔跟USB插孔距離太近,兩個內附線材會互相卡住。

重新再找USB3.0 HUB吧,這次雖然不想買貴,但也不要挑太便宜的了。
網拍上找到圖一左邊那款白色的,訊號線2米,長多了,變壓器5V3A又大顆許多,應該比較能放心吧。
藍色是新HUB附的,黑色是舊HUB附的。
一組NT$490也還好,但是有了先前的經驗,還是先買一組試看看吧。
5V3A 新HUB附的

5V 1A 舊HUB附的

結果拿到也是很有扎實感,一接上USB硬碟,馬上就有反應,而且最多插了三個都還是讀寫很順。
(一個是附帶變壓器的外接硬碟,兩個是2.5吋外接硬碟無附變壓器,我沒第四個可以裝所以沒測)

難道之前買的真的太爛了嗎?

上星期在站上看到有網友分享使用以下這種簡便型的USB電壓電流計也去買來玩
插到新USB HUB顯示5.02V

至於兩顆原附5V 1A變壓器插到舊HUB時,測試計LCD都只有輕微的閃爍,根本跑不出字來。

好,那再回頭把新USB HUB的變壓器拿來插舊USB HUB,直接顯示5.10V。

插測第一顆2.5吋外接式硬碟......5.08V 0.22A(照片沒拍到Amp的)

拔掉改插測第二顆2.5吋外接式硬碟......5.03V 0.34A(這次沒拍V的)

兩顆加總0.22+0.34A不到0.6A,好,直接把兩顆都插上。有亮燈,但不論插一顆或兩顆,電腦都沒反應......

啊,不對,USB線沒插上,重來一次,這次都有反應了,測試讀取也正常。

呼~~不用怪罪USB 3.0擴充卡,也不用急著把主機板升級了。

最近要找外徑3.5mm內徑1.35mm 2~3A的變壓器,也許把變壓器換掉,就可以不讓舊的USB 3.0HUB面臨被拋棄拆解的命運了吧。不然就是新HUB多買幾顆來用也是不錯。

最後聲明網拍上賣家不是我,不是在老王賣瓜。
純粹提供自己的慘痛經驗給各位大大,不要浪費錢浪費時間了。

网友A:
變壓器的好壞, 決定USB HUB的良窳!!
(馬上想到某網路大廠的地雷在電源部份  XD)

网友B:
1、黑色的那款的USB 3.0接座是用Micro-B格式,用這種格式的母座要小心,會因為拔插的關係,很容易造成母座與IC板焊點分離,產生接觸不良或斷訊的情況。
2、白色的那款的接座是standard-B,比較好。standard-B是插件式,Micro-B是貼片式。
3、不過這兩款的晶片都是VL810的USB3.0晶片。
4、你說的那款順發790可能是T牌的吧,那款的晶片我不知道,因為廠商不說,不過可能是創惟,晶片是比較新的。另外T牌的接頭是Micro-B格式,所以我不考慮。

网友C:
舊HUB的外接式電源很明顯是公模的外殼,
不信的話把螺絲拆下來就見真章了~
http://bbs.pigoo.com/data/attach ...

网友D:
那種5v1a把它當成5v0.5a來用
要用外接式2.5吋硬碟,建議用5v3a來供電
有開關的usb hub不建議用
誰知道哪天好死不死接觸不良
硬碟會死得很快

网友:
這幾年爬下來
發現電源真是一門高深的學問
不是插拔有無電那般簡單
算起來還真是3c電器類的殺手級人物之一
能殺的人還真夠多...一缸子被害者

网友D:
凡事要吃電的東西都少不了"電源"
電源品質與穩定度決定電子產品的壽命與信賴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變壓器的好壞, 決定USB HUB的良窳!!
(馬上想到某網路大廠的地雷在電源部份  XD) ...

我自己本身就遇過也只有遇過D-Link的變壓器壞掉。
網拍上也有拍賣項目直接點明專賣適合這家硬體的,
所以這地雷應該是太多人遇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黑色的那款的USB 3.0接座是用Micro-B格式,用這種格式的母座要小心,會因為拔插的關係,很容易造成母座 ...

專家喔,知道兩者都同一種晶片。
您提到的第一點我比較不擔心在HUB上,插拔機會比較少,
反倒是為了省錢,我把工作地點的光纖停掉改用USB連線分享,每天插拔1~2次至少,每晚又充電一次,就會擔心這種情形,不過這些手機做的"應該"比較耐用吧。
想測試將PC改用無線網卡只透過手機WIFI分享,這樣一年至少可以省插拔近千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舊HUB的外接式電源很明顯是公模的外殼,
不信的話把螺絲拆下來就見真章了~
http://bbs.pigoo.com/data/atta ...

下星期會拆開來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種5v1a把它當成5v0.5a來用
要用外接式2.5吋硬碟,建議用5v3a來供電
有開關的usb hub不建議用

這款5V1A的好像連0.25A都撐不住。

之前我有一款USB2.0 4port hub也是有開關,被我拿來當多種充電器的開關,這樣一個USB輸出的110V變壓器就可以同時接幾個輸出又不用每次都插拔了。

您提到的開關接觸不良問題倒真的沒考慮到,是該擔心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這款5V1A的好像連0.25A都撐不住。

之前我有一款USB2.0 4port hub也是有開關,被我拿來當多種充電器的開 ...

單電源應該是還好
小弟朋友一顆3.5吋2t,因為開關的關係
導致先送12v,5V沒送
結果硬碟掛了,碟片已經刮到
無法將資料就援

如果用來當usb延長線,倒是不錯用
USB延長線

网友E:
感謝大大提醒.
差點也敗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謝大大提醒.
差點也敗下去

有幫助到就好,不枉花了些時間Po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單電源應該是還好
小弟朋友一顆3.5吋2t,因為開關的關係
導致先送12v,5V沒送

我的USB 2.0 HUB開關跟USB 3.0 HUB舊款一樣都是每埠一個開關。如果是USB的開關應該比較不怕發生您說的3.5吋硬碟悲劇吧因為通常電源是來自外接盒變壓器不是嗎。

网友:
引用 网友D:
凡事要吃電的東西都少不了"電源"
電源品質與穩定度決定電子產品的壽命與信賴度 ...

W 大,那您的筆電變壓器壞掉,您會選擇原廠的嗎?

网友D:
如果原廠與副廠價格差不多,就選原廠吧

如果可以小弟會選擇大於原廠功率的副廠
例如原廠19v 3.16a,我會選19v,4.74a

原廠與副廠有時候只差貼牌,所以還是要多比較
現在筆電變壓器都做的小小一顆,瓦數也做到臨界值
所以盡量選大一點的副廠來用

楼主:
號稱1A的變壓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如果原廠與副廠價格差不多,就選原廠吧

如果可以小弟會選擇大於原廠功率的副廠

請參考~我是這樣對待我的筆電邊壓器~~因為總覺得變壓器包這麼緊~有時候完遊戲都會發燙,這樣對本身內部元件算是一種無形的傷害,依然決然之下我就給它改下去了,反正我的電腦沒有拿來拿去。有如瘋狂假面的豆皮壽司褲改成四角褲,涼快啊~也希望此舉能讓我的變壓器用久一點,因為原廠與副廠價差四、五百。

网友:
引用 楼主:
號稱1A的變壓器

哈哈~請問那顆是 78L05 嗎?1A?噴飯了。

网友:
這變壓器我有!

96年我買手機時那個座充配件包裏頭那個變壓器就是這個!

第一台變壓器故障,LED紅燈不亮沒輸出,店家換一個給我...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請參考~我是這樣對待我的筆電邊壓器~~因為總覺得變壓器包這麼緊~有時候完遊戲都會發燙,這樣對本身內部元 ...

加風扇比較有用吧
可以對整顆變壓器達到熱對流
變壓器本身廢熱很少,因為密封住所以熱能都積在裡面

小弟有一顆19v3.16a,剛開始使用沒問題
過約半小時,筆電自行關機
此時摸變壓器溫度已經飆很高了
筆電是舊機型,電池已經掛了

网友G:
把黑色的HUB 拆了
看他的PCB上的布線與焊工

然後馬上包好退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風扇比較有用吧
可以對整顆變壓器達到熱對流
變壓器本身廢熱很少,因為密封住所以熱能都積在裡面

個人覺得加風扇蠻吵的說,但 5V 的小風扇應該還好。只是桌面一堆亂七八糟的線~也就打消這個念頭。話說我這台還蠻溫和的,未改之前變壓器玩重度遊戲也不會燙,只會溫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把黑色的HUB 拆了
看他的PCB上的布線與焊工

黑色HUB拆不開......

楼主:
買了一個5V 3A 外徑3.5mm 內徑1.35mm的,經過測試兩個黑色HUB,順利了,讓它免於被暴力拆解的命運。

不過發現內徑1.35mm還是太大了,有點鬆鬆的。沒關係,能用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黑色HUB拆不開......

我有拆過跟他一樣的
我不知道你買到的是不是跟我一樣   不一樣那就太好了

我都東西買來我都會拆開來看一看 補焊一下 電容換一下 之類的
但是唯獨這種HUB 讓我傻眼
裡面USB座 焊的歪七扭八 還留下一小段來不及融化直接被擠到元件面的焊錫
最主要的5V主電 PCB步線 只有2mM只比信號線大一倍
這佈線要是電流大一些肯定燒的阿
拆完之後我也懶得回到夜市退貨了
拆了一些有用東西下來就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