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3742 有人知道這是怎麼了嗎?? 是面板壞了嗎? 還是T-COM??

楼主(2013-11-29):
上半跟下半顏色不一樣

上半跟下半顏色不一樣

上半黑影

上半黑影

上半黑影

上半黑影

楼主:
他黑色地方會移動 有時候在上面有時候會移到下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ACF issue

http://wikiyou.tw/acf/

要壓就對了

网友B:
可能有(烙鐵)就可以修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有(烙鐵)就可以修護

是屏的問題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屏的問題嗎?

看畫面說真的 很難(萬全)

都沒有邏輯板電壓(佐證) 就判其(生死)

確有(不妥) 看到電壓 才可以說(邏輯板)或是(面板)
過程是這樣 您參考看看 (這台很容量測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畫面說真的 很難(萬全)

都沒有邏輯板電壓(佐證) 就判其(生死)

邏輯板電壓 有哪幾個電壓比較重要 需要良幾個電壓阿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邏輯板電壓 有哪幾個電壓比較重要 需要良幾個電壓阿

您想要(學習的測試點)
論壇 有教學檔案 可以下載學習

您要(善用(搜索)功能 可以學習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想要(學習的測試點)
論壇 有教學檔案 可以下載學習

vfma ref :28.5V  vzref1 :28.8V 良第二次變2.5V vgh :23.6 vgl:23.8V vcom :26.7V ref-f1 :24.4 vcom-f :25.6 vghc:22.8 ref-f22 :31V ucom-f :24.5V ref2 :15.3V ref3 :15.1V ref4 :12.3V ref5 :11.3V ref6 :10.5V ref7: 10V ref8 :9.7V ref9 :8.0V ref10 :7.9V 大大這樣不知道是否有哪裡不對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vfma ref :28.5V  vzref1 :28.8V 良第二次變2.5V vgh :23.6 vgl:23.8V vcom :26.7V ref-f1 :24.4 vcom-f  ...

這個電壓 錯誤很多 請檢察(as 15 ic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電壓 錯誤很多 請檢察(as 15 ic )

但是as15 這顆我已換過新的  是否這顆還是故障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as15 這顆我已換過新的  是否這顆還是故障的

新的很容易換到(壞)的
這顆零件 很(要求) 微漏電問題
再換一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的很容易換到(壞)的
這顆零件 很(要求) 微漏電問題
再換一個

大大  換過AS15 還是一樣  但是 整機裝起來既然好了  有這種事情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大  換過AS15 還是一樣  但是 整機裝起來既然好了  有這種事情嗎?

有可能  但要看個2.3天才知道
acf 故障 就是這樣(時好時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  但要看個2.3天才知道
acf 故障 就是這樣(時好時壞)

嗯嗯  感謝大大的回答 我觀察看看 謝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嗯  感謝大大的回答 我觀察看看 謝謝

上傳一下 邏輯板圖 還有檢查一下
白色軟排 銅箔有沒有 (翹起) 這個都要檢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傳一下 邏輯板圖 還有檢查一下
白色軟排 銅箔有沒有 (翹起) 這個都要檢查

我都有檢查過囉,客人搬回去囉 感謝 大大的指導小弟十分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都有檢查過囉,客人搬回去囉 感謝 大大的指導小弟十分感謝

修好真棒 恭喜您

网友:
有時候接頭接觸不良也會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