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DELL 2007FPB 開機無畫面

楼主(2013-11-29):
DELL  2007FPB 開機無畫面
請教版上前輩有人更換usb電源板開機成功過嗎 ?

网友A:
先生.東西都沒接好.會開機就有阿飄了.
各電壓也沒有標明,也沒說明高壓板,按鍵板,A/D板的各電壓.
那這樣沒有人會回答你了.
請多做一下作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生.東西都沒接好.會開機就有阿飄了.
各電壓也沒有標明,也沒說明高壓板,按鍵板,A/D板的各電壓.
那這樣沒有 ...

kf00211 兄,感謝你的回覆
這台DELL 2007FPB 爬文得知更換usb電源板的272可完換,我換了273還是不亮
此usb電源板 測試完才拆開的 ... 我這有二台DELL 2007FPB , 已交叉比對過

网友:
得知更換usb電源板的272可完換,我換了273還是不亮 .
@@.
你的開機,是指
1.電源燈有亮.也轉換了燈色了.
2.背光也亮了嗎?
3.給背光高壓的電壓有確認了嗎?
4.給a/d板的電壓,和a/d上的電壓呢?
5.a/d板跟usb板相接電路上,還有沒有東西短路?確認過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