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Apple power mac G5 bios電池

楼主(2013-11-29):
請教apple power mac g5更換bios電池後,開機時間仍然歸零。是那邊要做設定嗎?
(進os後,如要更改時間,是需要輸入密碼的,但是我沒有密碼)<--是這個的關係嗎?

网友:
先拿三用電表量電池正極與機板對地
電壓正不正常!!
不然就找到密碼把時間設完再看看?

网友:
時間是每開關機一次就會歸零嗎??

如果不是可以先接上網路再讓它自己去校正就好了

楼主:
因為沒密碼,所以無法進去設定。
所以換新的電池上去,是每關一次機(拔電源)重開機,時間歸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