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國際牌 32吋 TC-32MPH

楼主(2013-11-30):
各位前輩,,

上週,收了一台國際牌 TC-32mph 電視,屬偏光膜異常機,這兩天已更換偏光膜(內外膜),更換主電源,好不容易搞到可以開機,
但有影無聲這狀況,讓我搞了一天,還無法解決.
今天努力了一天,把聲音切換IC(MSP3440G B8 V3 )給換了還是無法發出聲音,也確定了擴大器模組是好的,還有聲音切換IC的電源也是好的,開機後該顆IC發出微溫,所以確定是在工作中,查到這裡,不知該往哪裡再查下去,所以上來請教各位前輩,該往哪個方向查修?
麻煩各位前輩指點一下,感謝.

聲音切換ICMSP3440G B8 V3 .jpg

网友:
這台沒那麼難,你先來檢查一下主機板上的電壓有沒有異常?
通常是異常的問題.

网友:
各pin有插好在試機嗎

楼主:
我每個PIN都插好才開機的 開機時用手觸摸IC旁的接點 會出現干擾聲 細聽竟然有電視的聲音出來 電壓的部分
我該確定哪幾個電壓?請前輩指點

网友:
1.8V , 2.5V , 3.3V ,板子上的電壓確認了嗎?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的指點回覆,剛剛下班後,Check 1.8V(AT1117-18F) 2.5V(AT1117-25F) 3.3V(AT1117-33F)都正常
147546[/attachimg
還有Check 聲音切換IC的電源供應IC UTC-78D08AL 的輸出電源約8V
還請各位前輩指點下一步我該CHECK哪裡? 感謝

楼主:
自推一下 麻煩前輩指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