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aus X81 Sseries 開機LED亮,畫面無顯示。

楼主(2013-12-01):
各位大大好,小弟第一次拆筆電。

拆機前,風扇快轉有熱當問題,開機螢幕會有直條紋路、閃爍等現象。初判顯卡壞掉,把顯卡拆下用熱烘槍燒烤。

烘烤完,裝上機器無畫面。LED有亮。如下圖

因為第一次拆筆電,有大大能提供下一步檢測方法嗎 ??

或該如何測試螢幕好壞??

网友:
若是在烘烤前可開機,烤後不能開了,有可能是把烤子烤爆了,板子在加熱前若沒有先把水氣烘乾就直接加熱,板子很容易爆,而且用熱風槍烤溫度會不均,板子熱漲冷縮情況不均很容爆板,參考一下~

楼主:
謝謝大大,如果想單測試 螢幕好壞有什麼好方法嗎?   手邊還有一台A8J  感覺都是散熱不良顯卡壞了。

网友:
有試過記憶體或顯示卡接觸不良嗎?
外接螢幕也沒畫面?

网友:
仔細看看GPU上的PCB是不是有凸起,如果有就是因為有微濕氣被您加溫爆了,GPU也跟著報廢了

网友:
您的症狀最好先外接螢幕測試,以免誤殺忠良

小弟上次修ACER TM630的血淚教訓

楼主:
外接螢幕無法顯示,D-SUB DVI都式過了